51单片机开发板+L298N模块用什么进行供电啊?

楼主(2022-10-18):
各位大佬,本人小白一个,想问下是不是51单片机开发板用电脑的USB供电,L298N驱动用12V开关电源或者12V锂电池供电,用于控制一个12v直流电机调速。

网友A:
用个12V2A的直流稳压电源就可以,十几元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12V2A的直流稳压电源就可以,十几元就搞定了

是12v的开关电源吗

网友B:
51单片机开发板用电脑的USB供电,L298N驱动用12V开关电源或者12V锂电池供电这个方案是可以的,不过需要注意将开发板和L298N的地连接起来,确保“共地”,此外,l298n自带5v电压输入,可以将这个输出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C:
开关电源可以,线性电源也可以。注意电源容量,需要满足电机的需要。

网友D:
给L298N独立供电5一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可以,线性电源也可以。注意电源容量,需要满足电机的需要。

使用12v/2A/25W的开关电源行吗

网友E:
最靠谱的答案
1、看L298N的说明书。
2、看电机的说明书。
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网友F(2022-12-01):
请教一下,我用能输出12V1A的锂充电宝,并采购一根5V转12V的线。用来给L298N的12V口供电,也共地了,并引出5V输出给单片机,为什么单片机和L298N都不通电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我用能输出12V1A的锂充电宝,并采购一根5V转12V的线。用来给L298N的12V口供电,也共地了,并引出 ...

查一查你有没有打错字
"能输出12V1A的锂充电宝",还是"能输出5V1A的锂充电宝"?
"一根5V转12V的线",还是"一根12V转5V的线"?
L298的IN1/2/3/4和ENa/B都接好有信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开发板用电脑的USB供电,L298N驱动用12V开关电源或者12V锂电池供电这个方案是可以的,不过需要注意 ...

不要误导他人,L298N的9脚是5V输入,不可能给单片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