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天线设计和测试的一些思考

楼主(2022-10-18):
1:匹配电路是馈线的一部分还是天线的一部分?我看过资料,阻抗匹配是要发射机阻抗,馈线阻抗,天线阻抗相等。2:由问题1引出的,就是用网络分析仪测试,测试点是接发射芯片ANT脚那个焊盘,还是接天线根部的馈点。
3:网分是通过同轴线接出,末端剥出芯线焊接到PCB上的。那不接天线时网分校准是否要带这段同轴线校准?

自己的一些思考,不知对不对:
1:馈线是天线的一部分,线路的阻抗和长度无关,也就是馈线阻抗是50,天线阻抗是50。馈线接天线阻抗还是50.因此测试是接到ANT焊盘上,连同馈线+匹配电路+天线一起测。一起调整到阻抗是50。
2:网分说明书用校准件校准。我试过校准后再接上要接PCB天线的那段同轴线。开路时圆图已经不再开路点了,说明线缆被认为是一段天线了,因此要同接出的电缆一起校准。校准短路直接把剥出的芯线和屏蔽层短接,开路就是直接不接任何东西。负载校准就是芯线和屏蔽层串50R电阻。

网友A:
1:匹配电路是馈线的一部分还是天线的一部分?
【全部】
2:由问题1引出的,就是用网络分析仪测试,测试点是接发射芯片ANT脚那个焊盘,还是接天线根部的馈点。
【给你一个拉力计测量一个人力气有多大?
是让他用腿蹬?还是用手拉呢?或是用肩顶呢?】
【测试点,要围绕你的目的,目的不同,测试点不同】
3:网分是通过同轴线接出,末端剥出芯线焊接到PCB上的。那不接天线时网分校准是否要带这段同轴线校准?
【网分本身就必须能给出准确的数据仪器,为何还要校准呢?无非是遇到了它无法预料的不确定因素了,它就想了个办法规避它。】
【例如:你买板栗,称有个筐,要不要带筐归0呢,用这个筐装板栗,就带筐归0;只用纸袋装板栗,就不必带筐归0了。】
【结论:取决于当你测试样品时,是否使用“这段同轴线”。】

自己的一些思考,不知对不对:
【1:馈线是天线的一部分……】
答:看问题要围绕目的:目的是无线收、发。它是由天线执行的,所以与天线形成匹配就可以了,如果天线是65Ω,则与天线搭接的其它部分必是65Ω最好。
如果驱动部分内阻是40Ω,则对于驱动来说,40Ω的负载对它而言,功率的效率最高。
2:【网分说明书用校准件校准……】
答:还是看你测量时,是如何使用的。尽量使测量件,与标准件在同样的环境、状态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