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的红外遥控程序移植到锦锐MCU

楼主(2022-10-18):
我用STC单片机的红外遥控搬到锦锐MCU CA51F5513S上就不行,哪位用过锦锐MCU的帮忙看看,谢谢。

#ifndef _MAIN_C_
#define _MAIN_C_
/*********************************************************************************************************************/

#include "include/delay.h"
#include "include/time.h"
#include "include/ca51f5_config.h"
#include "include/ca51f5sfr.h"
#include "include/ca51f5xsfr.h"
#include "include/gpiodef_f5.h"
#include "include/system_clock.h"
#include "include/uart.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LED1                  P03
#define LED2                  P02
#define LED3                  P00
#define LED4                  P01
#define LED5                  P34
#define LED6                  P33
#define BEE1                  P05
////////////////////////////////////////////
#define KEY1                  P07
#define KEY2                  P30
#define KEY3                  P31
#define KEY4                  P35
#define IR                          P32        //IR&RF遥控输入
#define RF_OUT                P04

/**************************************************************************
*函数名:IOInit(void) //
*功  能:IO口初始化
*-------------------------------------------------------------------------

**************************************************************************/
void IO1Init(void)
        {

         P03F = OUTPUT;
         P02F = OUTPUT;
         P01F = OUTPUT;
         P00F = OUTPUT;
         P34F = OUTPUT;
         P33F = OUTPUT;

         P07F = INPUT;
         P30F = INPUT;
         P31F = INPUT;
         P35F = INPUT;

         P04F = OUTPUT;
         P05F = OUTPUT;
         nop();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LED4 = 0;
         LED5 = 0;
         LED6 = 0;
         nop();
        }

///**************************************************************************
//*函数名:Key_Scan(void)
//*功  能:按键扫描
//**************************************************************************/
void pow_key(void)
{

        if(KEY1==0)
        {
                Delay_ms(5);
                if(KEY1==0)
                {
              while(!KEY1);
                           LED1=1;
                          BEE1=1; Delay_ms(50);BEE1=0;

                }
        }

                if(KEY2==0)
        {
                Delay_ms(5);
                if(KEY2==0)
                {
              while(!KEY2);
                        BEE1=1; Delay_ms(50);BEE1=0;
                         LED2=1;nop();
                        Delay_ms(300);LED4=1;

                }
        }

                if(KEY4==0)
        {
                Delay_ms(5);
                if(KEY4==0)
                {
              while(!KEY4);
                        BEE1=1; Delay_ms(50);BEE1=0;
        LED1=0;nop();
                                LED2=0;nop();
                                LED3=0;nop();
                                LED4=0;nop();
                                LED5=0;
                                LED6=0;
                }
        }

                if(KEY3==0)
        {
                Delay_ms(5);
                if(KEY3==0)
                {
              while(!KEY4);
                        BEE1=1; Delay_ms(50);BEE1=0;
        LED3=1;
                          Delay_ms(300);
        LED5=1;
                }
        }
}

  116. //****************************************************************

/**************************************************************************
*函数名:void main(void)
*功  能:主程序入口
*输入量:
*输出量:
*-------------------------------------------------------------------------
*说  明:
**************************************************************************/
void main(void)
{
  IO1Init();
        Timer1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EX0_init();             //INT0初始化
        EA = 1;                                                                        //开全局中断

        while(1)
        {
                pow_key();
    rem_key();
}
}

#endif

源程序

网友A:
学会看芯片手册,比较一下两者的硬件、软件区别。

网友B:
怎么可能有人帮你看这个,我们只能讲下思路,关键是时序,涉及时间精确的地方一定要搞清楚

网友C:
开发平台不一样,会有细节异

网友C:
你的型号写错了吧,我找到有CA51F551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