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这款 8脚单片机 能用一个外部中断按键低电平快速开关机么

楼主(2022-10-18):
STC15F104W 8脚单片
尝试用P30 INT4外部中断按键触发中断,然后在中断里进入掉电模式,发现无法实现;如果放在主函数里用按键状态判断开关机,程序会按顺序执行,没法立即开关机, 新手小白有点想不明白,望指教
void main()
{
EA=1;
INT_CLKO |= 0x40;
LEDR=0;
Delay(5000);
LEDR=1;
Delay(5000)
}
void INT4 () interrupt 16
{
_nop_();
PCON=0X02;
_nop_();_nop_();
}

网友A:
外部中断可唤醒关机(掉电)模式,按键有抖动,一次按键会触发多次外部中断,你的程序需配合定时器中断进行处理。

网友B:
用STC官方示例改写即可
源文件: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F4K60S4 系列 INT4下降沿唤醒掉电模式举例--------------------*/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 Fax: 86-0513-55012956,55012947,55012969 ------------------------*/
/* --- Tel: 86-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 --- Web: www.STCMCU.com --------------------------------------------*/
/* --- Web: www.GXWMCU.com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INT_CLKO = 0x8F;            //外部中断与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sbit INT4 = P3^0;               //INT4引脚定义

sbit P10 = P1^0;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int4() interrupt 16
{
    P10 = !P10;                 //将测试口取反

//  INT_CLKO &= 0xBF;           //若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可先关闭中断,此时系统会自动清除内部的中断标志
//  INT_CLKO |= 0x40;           //然后再开中断即可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INT_CLKO |= 0x40;           //(EX4 = 1)使能INT4下降沿中断
    EA = 1;

    while (1)
    {
        PCON = 0x02;            //MCU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掉电模式被唤醒后,首先执行此语句,然后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_nop_();
    }
}

改后的文件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F4K60S4 系列 INT4下降沿唤醒掉电模式举例--------------------*/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 Fax: 86-0513-55012956,55012947,55012969 ------------------------*/
/* --- Tel: 86-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 --- Web: www.STCMCU.com --------------------------------------------*/
/* --- Web: www.GXWMCU.com --------------------------------------------*/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INT_CLKO = 0x8F;            //外部中断与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sbit INT4 = P3^0;               //INT4引脚定义
sbit P10 = P1^0;

//-----------------------------------------------
void Delay(int t)//1T@11.0592MHz
{
        int i,j;
        for(i=t;i>0;i--)
                for(j=1110;j>0;j--);
}

void main()
{
//    P0M0 = 0x00;
//    P0M1 = 0x00;
//    P1M0 = 0x00;
//    P1M1 = 0x00;
//    P2M0 = 0x00;
//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    P4M0 = 0x00;
//    P4M1 = 0x00;
//    P5M0 = 0x00;
//    P5M1 = 0x00;
//    P6M0 = 0x00;
//    P6M1 = 0x00;
//    P7M0 = 0x00;
//    P7M1 = 0x00;

//    INT_CLKO |= 0x40;           //(EX4 = 1)使能INT4下降沿中断
//    EA = 1;

        while (1)
        {
                if(!INT4)
                {
                        Delay(20);//延时消抖
                        if(!INT4)
                        {
                                while(!INT4);//等待松手
                                INT_CLKO |= 0x40;       //(EX4 = 1)使能INT4下降沿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PCON = 0x02;            //MCU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掉电模式被唤醒后,首先执行此语句,然后再进入中断服务程序
                                _nop_();
                        }
                }
        }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int4() interrupt 16
{
//    P10 = !P10;                 //将测试口取反
        EA = 0;                                                //关总中断
        INT_CLKO &= 0xBF;           //若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可先关闭中断,此时系统会自动清除内部的中断标志
//  INT_CLKO |= 0x40;           //然后再开中断即可
}

网友C:
能啊:外部中断后,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快速关机程序,就可以了。
要点:用下降触发中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外部中断可唤醒关机(掉电)模式,按键有抖动,一次按键会触发多次外部中断,你的程序需配合定时器中断进行处 ...

定时器目的是为了消抖吧

网友D:
贴上你关键的程序和详细描述你的使用方法

楼主:
嗯 我试了加定时器 好像可以了

网友E:
睡眠,外部中断唤醒,只需要100us。

网友F(2023-04-18):
引用 网友B:
用STC官方示例改写即可
源文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STC官方示例改写即可
源文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