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量芯片接互感器采样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2-10-18):
求教各位大神,讲解一下计量互感器采样电阻的接法,下图中的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互感器并接上一个采样电阻的我能理解(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两个采样电阻不太懂。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取样电压在采样电阻上。
由于AD的输入阻抗远大于R1,R3,R4,R11,所以R1,R3,R4,R11接与不接对AD的采样结果影响不大。
但当采样电路异常时,它们可以起到限流作用。
平时,它们与电容C1-4配合成RC滤波器,去除毛次电压。

网友A:
CT就是个变压器,初级也就1匝或几匝,而次级有很多匝。
PT也是个变压器,只不过初级圈数多,次级少而矣!
它们正常工作的要点是:不能进入磁饱和,否则输出波形失真,导致计算困难、计量不准确!
以1000A:5A,25W,内阻0.1Ω的CT例,假设CT的是主电路直接穿芯,即初级是一匝。
必须保证功率:IU = I*I*R = U*U/R <= 25W
由于加在初级上的电压很不方便测量,因为初级电压只占主电线的一小段(绕在CT上的初级只有几厘米),连测量点都无法选择。
所以不适合用电压比来进行。因此只能用:I*I*R  <= 25W,这里:I=次级电流、R = CT的内阻 + 外接的电阻(取样电阻)
如此:当主电流=1000A时,I=5A,R=1Ω,采样电阻 <= 0.9Ω。
      当主电流<=100A时,I<=0.5A,R<=100Ω,采样电阻 <= 99.9Ω。
可见采样电阻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的,它只有上限,下限为0,即可以短路。

在本例中,如果你的AD只能采5V电压,即交流峰峰值是Vpp<=5V,Vp<=2.5,有效值V=2.5/1.414=1.77V
如果你想在主电流=100A时(I=0.5A),AD得到5V,即采样电阻取:1.77V/0.5A=3.54Ω,验算一下功率是<25W的。

明白以上的道理,对CT的接法就不难理解了。必须看CT的手册!重要的参数是:变比、功率、内阻。
PT相对使用习惯一些,就不多说了。同样要关心:变比、功率、内阻这三个参数。

网友B:
需要差分输入按图一,不需要差分输入按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