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FreeRTOS到STM32F103 STM32F103RCT6详细记录 附源程序

楼主(2022-10-19):
1:新建MDK工程,选择文件存放路径,选择芯片型号,勾选产生HEX代码,创建一个USER文件,

复制自动创建的文件到USER文件中,关闭程序。

创建一个OBJ目标文件夹,打开软件选择目标文件保存位置到OBJ文件夹。

2:在项目新建分组USER, HARDWARE ,SYSTEM, FreeRTOS_CORE,  FreeRTOS_PORTABLE ,  STM32F10X_FWLib, CORE 。

3:向FreeRTOS文件夹添加源码。如图:

include文件夹复制 Keil MenMang RVDS三个文件,其余不用。

4 :向FreeRTOS_CORE和FreeRTOS_PORTABLE STM32F10X_FWLib, CORE 文件夹添加文件。

完成后如图

5:通过菜单栏 Project  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 设置头文件路径。

6:复制原子的FreeRTOSConfig文件到 FreeRTOS文件夹的include文件中。

     目前用的STM32F103RCT6,需按芯片容量修改函数。

7:如未使用原子FreeRTOS例程的sys和usart函数,需修改函数内容。

完成 编译。

///

///

//STM32F103RCT6FreeRTOSConfig函数/
#ifndef FREERTOS_CONFIG_H
#define FREERTOS_CONFIG_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针对不同的编译器调用不同的stdint.h文件
#if defined(__ICCARM__) || defined(__CC_ARM) || defined(__GNUC__)
    #include <stdint.h>
    extern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endif

//断言
#define vAssertCalled(char,int) printf("Error:%s,%d\r\n",char,int)
#define configASSERT(x) if((x)==0) vAssertCalled(__FILE__,__LINE__)

/***************************************************************************************************************/
/*                                        FreeRTOS基础配置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USE_PREEMPTION                    1                       //1使用抢占式内核,0使用协程
#define configUSE_TIME_SLICING                    1                        //1使能时间片调度(默认式使能的)
#define configUSE_PORT_OPTIMISED_TASK_SELECTION    1                       //1启用特殊方法来选择下一个要运行的任务
                                                                        //一般是硬件计算前导零指令,如果所使用的
                                                                        //MCU没有这些硬件指令的话此宏应该设置为0!
#define configUSE_TICKLESS_IDLE                    0                       //1启用低功耗tickless模式
#define configUSE_QUEUE_SETS                    1                       //为1时启用队列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SystemCoreClock)       //CPU频率
#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1000)                  //时钟节拍频率,这里设置为1000,周期就是1ms
#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32)                    //可使用的最大优先级
#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unsigned short)130)   //空闲任务使用的堆栈大小
#defin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16)                    //任务名字字符串长度

#define configUSE_16_BIT_TICKS                    0                       //系统节拍计数器变量数据类型,
                                                                        //1表示为16位无符号整形,0表示为32位无符号整形
#define configIDLE_SHOULD_YIELD                    1                       //为1时空闲任务放弃CPU使用权给其他同优先级的用户任务
#define configUSE_TASK_NOTIFICATIONS            1                       //为1时开启任务通知功能,默认开启
#define configUSE_MUTEXES                        1                       //为1时使用互斥信号量
#define configQUEUE_REGISTRY_SIZE                8                       //不为0时表示启用队列记录,具体的值是可以
                                                                        //记录的队列和信号量最大数目。
#define configCHECK_FOR_STACK_OVERFLOW            0                       //大于0时启用堆栈溢出检测功能,如果使用此功能
                                                                        //用户必须提供一个栈溢出钩子函数,如果使用的话
                                                                        //此值可以为1或者2,因为有两种栈溢出检测方法。
#define configUSE_RECURSIVE_MUTEXES                1                       //为1时使用递归互斥信号量
#define configUSE_MALLOC_FAILED_HOOK            0                       //1使用内存申请失败钩子函数
#define configUSE_APPLICATION_TASK_TAG            0
#define configUSE_COUNTING_SEMAPHORES            1                       //为1时使用计数信号量

/***************************************************************************************************************/
/*                                FreeRTOS与内存申请有关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SUPPORT_DYNAMIC_ALLOCATION        1                       //支持动态内存申请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size_t)(20*1024))     //系统所有总的堆大小

/***************************************************************************************************************/
/*                                FreeRTOS与钩子函数有关的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0                       //1,使用空闲钩子;0,不使用
#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1,使用时间片钩子;0,不使用

/***************************************************************************************************************/
/*                                FreeRTOS与运行时间和任务状态收集有关的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0                       //为1时启用运行时间统计功能
#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1                       //为1启用可视化跟踪调试
#define configUSE_STATS_FORMATTING_FUNCTIONS    1                       //与宏configUSE_TRACE_FACILITY同时为1时会编译下面3个函数
                                                                        //prvWriteNameToBuffer(),vTaskList(),
                                                                        //vTaskGetRunTimeStats()

/***************************************************************************************************************/
/*                                FreeRTOS与协程有关的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USE_CO_ROUTINES                     0                       //为1时启用协程,启用协程以后必须添加文件croutine.c
#define configMAX_CO_ROUTINE_PRIORITIES         ( 2 )                   //协程的有效优先级数目

/***************************************************************************************************************/
/*                                FreeRTOS与软件定时器有关的配置选项                                            */
/***************************************************************************************************************/
#define configUSE_TIMERS                        1                               //为1时启用软件定时器
#define configTIMER_TASK_PRIORITY                (configMAX_PRIORITIES-1)        //软件定时器优先级
#define configTIMER_QUEUE_LENGTH                5                               //软件定时器队列长度
#define configTIMER_TASK_STACK_DEPTH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2)    //软件定时器任务堆栈大小

/***************************************************************************************************************/
/*                                FreeRTOS可选函数配置选项                                                      */
/***************************************************************************************************************/
#define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1
#define INCLUDE_vTaskPrioritySet                1
#define INCLUDE_uxTaskPriorityGet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ete                        1
#define INCLUDE_vTaskCleanUpResources            1
#define INCLUDE_vTaskSuspend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Until                    1
#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                        1
#define INCLUDE_eTaskGetState                    1
#define INCLUDE_xTimerPendFunctionCall            1

/***************************************************************************************************************/
/*                                FreeRTOS与中断有关的配置选项                                                  */
/***************************************************************************************************************/
#ifdef __NVIC_PRIO_BITS
    #define configPRIO_BITS               __NVIC_PRIO_BITS
#else
    #define configPRIO_BITS               4
#endif

#define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15                      //中断最低优先级
#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5                       //系统可管理的最高中断优先级
#define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 (8 - configPRIO_BITS) )
#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8 - configPRIO_BITS) )

/***************************************************************************************************************/
/*                                FreeRTOS与中断服务函数有关的配置选项                                          */
/***************************************************************************************************************/
#define xPortPendSVHandler     PendSV_Handler
#define vPortSVCHandler     SVC_Handler

#endif /* FREERTOS_CONFIG_H */

Keil代码下载: FreeRTOS

网友A(2022-12-03):
有教程吗?

楼主:
有啊,pdf(未上传)

网友B(2024-04-10):
参考了下怎么移植FREE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