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面debug用JLINK检测不到stm32

楼主(2022-10-19):
stm32供电引脚电压正常,选择SW后jlink灯一直闪,然后报错

网友A:
可能是接线问题,或者keil5没设置对

网友B:
打开jlink commander,然后贴出图来。

网友C(2022-12-23):
驱动搞一下

网友D:
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E:
必须保证程序不会占用端口,

网友E:
必须保证程序不会占用端口,SWD可以不用复位线,只要4条线,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