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各路大神,加一个什么样的NMOS才能驱动这个继电器

楼主(2022-10-19):
就是在第八脚这一路,加一个NMOS管能直接控制继电器呢?电流太小起不来,只能靠电压了

网友A:
AO3400
2.5A电流以下,20只一块,随便你玩,我一直用这个
但是,你的电路不知道稳定与否,不稳定的话,可能要加下拉电阻
你可以先试运行看一下,再决定要不要加下拉电阻

网友B:
先查继电器手册。

网友C:
R17阻值调小,三极管有可能没有完全导通。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驱动继电器时CE的电压

网友D:
你需要计算后再确定。实际电路中,CMOS也好,TTL也好,直接通过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保证基极电流不超过集成款管脚允许的最大输出电流,同时保证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使集电极电流大于继电器的导通电流即可。

网友E:
HH53继电器 12V线圈额定电流 75mA,由于有续流二极管,MOS管最大承受 12.7V 电压,留足够余量后只要不小于VGS 20V, VDS 30V, ID 200mA 的NMOS都可用,,比如 2N7000、BSS138,当然功率更打的也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