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如何设置几个不同电压的VCC

楼主(2022-10-19):
谢谢大家

网友A:
VCC只是个名称,你完全可以取名+5v,+3.3v等,直接设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只是个名称,你完全可以取名+5v,+3.3v等,直接设置就行。

放置多个VCC,修改一个为5V,其他全变成5V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置多个VCC,修改一个为5V,其他全变成5V了。

为啥要用同样的名字,可以叫VCC0,VCC1,VCC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用同样的名字,可以叫VCC0,VCC1,VCC2...。

谢谢,解决问题了

网友B:
使用不同的名字区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