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电荷泵、LDO

楼主(2022-10-19):
DC-DC或者电荷泵电路效率要高于LDO或者其他线性的降压电路,有哪个了解比较深入,分析下效率高于LDO的原因?

网友A:
DC-DC是利用电感储能再释放;根据电感的消耗情况反馈到控制芯片调整占空比;LDO就像是用一个可变的电阻来限流达到稳压的目的;当有电流流过的时候就会在电阻上产生消耗变成热量;随着电流的增大消耗也会增大;

网友B:
输入20V输入出5V,如果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一样,则效率取决于电压比:5V/20V=25%。
开关电源不是一直工作的,开时耖电工作储能,关时不耗电。而开时耗电的多少,又是以输出需要的能量相关。所以效率高。
其能量使用过程是:打开、给出能量并储存能量;关闭、输出使用存储的能量。

网友C:
效率高于LDO的说法不正确,在低压差下LDO效率高

网友D:
DC-DC是可以做到输入输出电流不等的。比如20V1A入,5V4A出,效率百分百。LDO的的特性是输入输出电流相等。20V1A入,只能5V1A出,那么输入20W,输出5W,剩下的15W被LDO自身发热

网友E:
看具体应用场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DC是可以做到输入输出电流不等的。比如20V1A入,5V4A出,效率百分百。LDO的的特性是输入输出电流相等。2 ...

20V1A入,5V4A出,效率百分百----------似乎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