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发出两路方波信号?

楼主(2022-10-19):
芯片:STC89C52
晶振:11.0592M

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16 i;

sbit Waveout1=P2^0; /*P2.0口输出方波*/
sbit Waveout2=P0^0;

u8 TIMER1_L,TIMER1_H;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TMOD=0X01;//选择定时器T1,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ET1=1;        //开定时器T1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T1
    EA=1;        //开总中断
      TIMER1_L=0xd8;                        //定时变量,定时器1初始时间高8位赋值,具体定时时间自己查资料                                10000
      TIMER1_H=0xff;
    while(1)
    {
    delay(50);
    Waveout1=!Waveout1;
    delay(50);
    Waveout2=!Waveout2;
    }                                             //方波初始频率 = 500Hz
}

//定时器T1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定时器T1的中断序号为3
{
    TH1=TIMER1_H;        //2^16=65536  2^8=256  TH0=0Xdc
    TL1=TIMER1_L;          //取余                          TL0=0x00
    Waveout1=!Waveout1;        //取反,产生方波
}

想实现图片中的两路方波,要做哪些修改呢,谢谢大家。

想实现黄色和蓝色的两路方波

想实现黄色和蓝色的两路方波

网友A:
pwm的方法来编程,然后可以考虑用外围的芯片

网友B:
要PWM控制两路方波易如反掌,不占用硬件资源,定时器做的都不能用到稍微复杂的产品只是些演示版。

网友C:
选择两个IO口,如P1.1、P1.2。
按你的时序要求,改变IO口的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D:
要实现占空比不一样的波形,你需要PWM控制的方法来编程。

网友E:
用单片机产生两路方波,从不同的IO脚输出,这个很容易,但不管多高级的单片机,这样产生的二路信号都会有相位角差(时差)如果想产生二路没有相位角差的方波,简单的方法是用外围的硬件,比如反相器,这样产生的信号没有相位角差,具体硬件电路就不介绍了,可以自己在网上找相似的电路做参考。

网友F: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i;

sbit out1=P2^0; /*P2.0口输出方波*/
sbit out2=P2^1; /*P2.1口输出方波*/

void main()
{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1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1;        //开T1中断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定时器T1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定时器T1的中断序号为3
{
        TL1 = 0x66;
        TH1 = 0xFC;
        if(i==0)out1=~out1;
        if(i==1)out2=~out2;
        i=++i%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