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传输耗时,怎么计算耗时多少ms呢?

楼主(2022-10-19):
比如100KHz速度,写1000个0xFF数据,耗时多少ms呢?

网友A:
有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可以算
先把一个端口低电平
然后,再高电平,马上传输,传输完成后马上低电平
计算整个高电平时间,就是传输的总时长
不要仿真,仿真没用,因为每个IIC器件写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新手盲算一下:100Khz,50%占空比=50KHZ,一个字节8bit,加上开始位&停止位1bit,则发送一个字节要9bit,50KHZ/9=5.55KHZ=0.00018秒,

网友C:
用一个IO指示,示波器观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手盲算一下:100Khz,50%占空比=50KHZ,一个字节8bit,加上开始位&停止位1bit,则发送一个字节要9bit,50KH ...

没有用的
器件不一样,估算值是不一样的
像24C01之类的,你写入缓存用一个时间,而且缓存真正写入24C01内部是另外一个时间,要另外加上去的
而且,这个时间每个器件都会有点区别的,数据手册上说是最低5mS,但实际情况是有的可能是1mS,有的可能是5mS

网友D:
小弟也是新学没几天,但这个问题应该用程序能解决吧,在你发送第一个数据的时候,定义个a变量,记录当前时间,等全部发送完毕后,再取当前时间和a变量比较,当前时间-a变量=发送总耗时。

网友E:
1、弄清IIC的协议及格式。
要点:发送一个字节需要用多少个CLK脉冲。
2、发送的设备,每发一个间隔多少时间。
这样就可以计算出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