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第一个程序终于成功录入运行

楼主(2022-10-19):
单片机第一个程序,弄了好几次(冷启动电源线的原因,不知道是为什么,一定要拔出下载器至单片机VCC线,点下载后再插上才可以下载,我加了个开关都不行)终于成功录入运行:开机小红灯常亮,按下按钮(外部中断方式),小红灯闪烁,闪烁约一分钟后又变成常亮。

见笑了~~~

网友A:
又有人入坑了,恭喜!

网友B:
恭喜入坑!!!!!

网友C:
恭喜恭喜,很好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有人入坑了,恭喜!

哈哈,老总好吧

网友D:
恭喜入坑,51单片机下载前要完全断电,因为上电时会检测是否下载程序,之后会正常运行,你那种是断电不完全,可以在点击下载后再接单片机的VC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入坑,51单片机下载前要完全断电,因为上电时会检测是否下载程序,之后会正常运行,你那种是断电不完全 ...

谢谢指导!请问是不是下载前要把单片机连下载器的VCC和GND线都拔出?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电源从下载板(普遍使用的TTL小板)通过单片机串口脚位进入了。断不彻底。
最后还是改成USB转专用串口芯片接口才彻底解决。

网友F:
可以买一个STC自动下载神器。才几块钱,方便多了。自动断电,自动上电后下载。在电脑上只要点下载就可以了。可好玩了。

网友G:
TTL方式下载时,RXD0还是TXD0需要串一个二极管,具体是哪个我记不清了,这样可以防止通过这根线给单片机提供电源。然后再断VCC就可以直接下载了。

网友H:
STC89系列的芯片太古老了,我现在都用STC8H8K64U系列或者STC32G12K128的, 硬件USB下载,从20脚到64脚都有,下载起来不要太方便哦。

网友H:
STC89系列的芯片太古老了,我现在都用TC8H8K64U系列或者STC32G12K128的,硬件USB^下载,从20脚到64脚都有,下载起来不要太方便哦。而且现在还有一大堆的赠送核心开发套件的活动,学弟们申请的STC8H8K64U开天斧学习板都拿到了,YYDS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买一个STC自动下载神器。才几块钱,方便多了。自动断电,自动上电后下载。在电脑上只要点下载就可以了 ...

今天弄了一个,谢谢老大!

网友I: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方向盘要抓稳了

网友J:
恭喜入坑

楼主:
下载问题已经搞定,感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