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生成PWM有哪些方法?除了用硬件PWM,定时器,和延时

楼主(2022-10-20):
除了用硬件PWM,定时器,和延时,产生PWM以外,还有哪些方法

网友A:
利用串口发送数据

网友B:
双波形比较,如三角波与正弦波。

网友C:
硬件做不了PWM,都是软件处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硬件做不了PWM,都是软件处理的。

STC 的单片机PWM都是硬件做的,不占用CPU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