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P15W4K58S4单片机做的lcd1602+日历+时钟+闹钟+矩阵按键+6188蓝牙+rda5807源程序

楼主(2022-10-20):
GPIO控制两个指示灯流水点亮实验步骤:
1、使用短路帽将J23端子的LED1和P06短路、LED2和P07短路;
2、MINI USB连接线给开发板通电下载程序,下载软件中内部IRC时钟选择11.0592MHZ;
3、下载程序后,红蓝指示灯间隔200mS流水点亮。

欢迎跟我一样的小白参考一起学习进步

2022.09.10 增加5807收音OK了

2022.09.08 增加了rda5807跟tuner这两个的c跟h文件,程序框架里增加了收音机模式,但是还没做好,IO口设置也是个问题

2022.09.07 增加了蓝牙模式,6188蓝牙功能OK,蓝牙断开跟蓝牙连接接受到数据是一样的所以用dg_ram3 = 6来判断,只有连接断开才是6,播放暂停上下曲都是只有四次数据

2022.09.05 增加了看门狗功能,增加了蓝牙模式(6188蓝牙不过还没做的)

2022.09.04 增加了闹钟功能,响闹使用哔哔声,进去buzz模式会跑低频,所以增加了低频模式,回到关机
模式时,重新初始化一下定时器中断,跑回高频,按键处理更灵敏

2022.08.29 优化了一下按键功能,目前只有,16个按键值可用

2022.08.29 搭建好了框架,1602显示跟矩阵按键都做好了还有时钟,目前只有时钟可设置时间年月日。存档;

2022-08-26 程序刚成立,开始搭建框架
USB连接线给开发板通电下载程序,下载软件中内部IRC时钟选择11.0592MHZ;

/*
**
**
**
**--------------File Info---------------------------------------------------------------------------------
** File name:
** Last modified Date:
** Last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Created by:                        FiYu
**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GPIO驱动LED
**--------------------------------------------------------------------------------------------------------
** Modified by:                        FiYu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s:
** Rechecked by:
**********************************************************************************************************/
/****-----请阅读ReadMe.txt进行实验-----***********/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key.h"
#include "disp_comm.h"
#include "UART.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ir.h"
#include "reset_init.H"
#include "main_user.h"
#include "io_config.h"

void SetSysInt(void)
{
        TCON        = 0x00; // Level triggering for EX0 & EX1
        IP                = 0x05; // EX0 == EX1 > TM0 == TM1
        IE                = 0x00; // All disable
}

/***********************
功能描述:主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main()
{

        SetSysInt();
        Io_int();
        pon_f = 0;
        Main_User();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