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Proteus上DHT11数据无法在LCD屏上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2-10-20):
小白一枚 不是特别懂C 认为是程序的问题 但不知道怎么改 求助各位大神

DHT11单片机程序: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elay.h"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IO_OUT();         //SET OUTPUT
    DHT11_DQ_OUT=0;         //拉低DQ
    delay_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OUT=1;         //DQ=1
                delay_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 DHT11_Check(void)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DHT11_IO_IN();//SET INPUT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等待40us
        if(DHT11_DQ_IN)return 1;//读出来是数字1
        else return 0;//读出来是数字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G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PG1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PG11 输出高

        DHT11_Rst();  //复位DHT11
        return DHT11_Check();//等待DHT11的回应
}

主函数:
#include "sy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humidity;

unsigned char setn = 0;
unsigned char  p_r=0;                                                                 //平年/润年  =0表示平年,=1表示润年

u8 set_shi=0,set_fen=0,set_miao=0,set_nian=0,set_yue=0,set_ri=0,set_week=0;
unsigned char see_NZ = 0;
unsigned char nz_shi=12,nz_fen=0,nz_miao=0;

void Display_Time()//显示时间及温湿度
{
          uint nian_temp;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1602_write_data('2');
          LCD1602_write_data('0');
          LCD1602_write_data(SysDate.year/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SysDate.year%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SysDate.mon/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SysDate.mon%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SysDate.day/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SysDate.day%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
    switch(SysDate.week)
    {
    case 1:
        LCD1602_write_data('M');//星期数为1时,显示
        LCD1602_write_data('O');
        LCD1602_write_data('N');
        break;

    case 2:
        LCD1602_write_data('T');//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LCD1602_write_data('U');
        LCD1602_write_data('E');
        break;

    case 3:
        LCD1602_write_data('W');//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LCD1602_write_data('E');
        LCD1602_write_data('D');
        break;

    case 4:
        LCD1602_write_data('T');//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LCD1602_write_data('H');
        LCD1602_write_data('U');
        break;

    case 5:
        LCD1602_write_data('F');//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LCD1602_write_data('R');
        LCD1602_write_data('I');
        break;

    case 6:
        LCD1602_write_data('S');//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LCD1602_write_data('A');
        LCD1602_write_data('T');
        break;

    case 7:
        LCD1602_write_data('S');//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LCD1602_write_data('U');
        LCD1602_write_data('N');
        break;
    }
    LCD1602_write_data(' ');

                nian_temp=2000+SysDate.year;
                if((nian_temp%400==0)||((nian_temp%100!=0)&&(nian_temp%4==0)))  //判断是否为闰年
                                p_r=1;
                else
                                p_r=0;
                if(p_r == 1)
                {
                                LCD1602_write_data('R');
                }
                else
                {
                                LCD1602_write_data('P');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data(SysDate.hour/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SysDate.hour%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SysDate.min/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SysDate.min%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SysDate.sec/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SysDate.sec%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
                LCD1602_write_data(temperature/10 + 0x30);//显示温度的十位
          LCD1602_write_data(temperature%10 + 0x30);//显示温度的个位
                LCD1602_write_data('C');
                LCD1602_write_data(' ');
                LCD1602_write_data(humidity/10 + 0x30);//显示湿度的十位
          LCD1602_write_data(humidity%10 + 0x30);//湿度个位
                LCD1602_write_data('%');
}

void Display_alarm_clock()//显示闹钟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4);
          LCD1602_write_data(nz_shi/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nz_shi%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nz_fen/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nz_fen%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nz_miao/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nz_miao%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
}

void Display_setTime()//显示设置时间
{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1602_write_data('2');
          LCD1602_write_data('0');
          LCD1602_write_data(set_nian/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set_nian%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set_yue/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set_yue%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set_ri/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set_ri%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
    switch(set_week)
    {
    case 1:
        LCD1602_write_data('M');//星期数为1时,显示
        LCD1602_write_data('O');
        LCD1602_write_data('N');
        break;

    case 2:
        LCD1602_write_data('T');//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LCD1602_write_data('U');
        LCD1602_write_data('E');
        break;

    case 3:
        LCD1602_write_data('W');//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LCD1602_write_data('E');
        LCD1602_write_data('D');
        break;

    case 4:
        LCD1602_write_data('T');//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LCD1602_write_data('H');
        LCD1602_write_data('U');
        break;

    case 5:
        LCD1602_write_data('F');//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LCD1602_write_data('R');
        LCD1602_write_data('I');
        break;

    case 6:
        LCD1602_write_data('S');//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LCD1602_write_data('A');
        LCD1602_write_data('T');
        break;

    case 7:
        LCD1602_write_data('S');//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LCD1602_write_data('U');
        LCD1602_write_data('N');
        break;
    }
    LCD1602_write_data('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data(set_shi/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set_shi%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set_fen/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set_fen%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set_miao/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set_miao%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
}

void keyscan()
{
                if(KEY1 == 0)
                {
                                delay_ms(20);
                          if(KEY1 == 0)
                                {
                                          BEEP = 1;
                                                delay_ms(200);
                                                BEEP = 0;
                                                while(KEY1 == 0);

                                          set_shi = SysDate.hour;
                                          set_fen = SysDate.min;
                                          set_miao = SysDate.sec;
                                          set_nian = SysDate.year;
                                          set_yue = SysDate.mon;
                                          set_ri = SysDate.day;
                                          set_week = SysDate.week;
                                          if(see_NZ == 0)
                                                {
                                                                setn++;
                                                                if(setn > 7)
                                                                {
                                                                                setn = 0;
                                                                                LCD1602_write_com(0x0C);
                                                                }
                                                                if(setn == 1)
                                                                {
                                                                                Display_setTime();
                                                                                LCD1602_write_com(0x80+3);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2)
                                                                {
                                                                                LCD1602_write_com(0x80+6);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3)
                                                                {
                                                                                LCD1602_write_com(0x80+9);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4)
                                                                {

                                                                                LCD1602_write_com(0x80+13);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5)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1);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6)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4);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7)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7);
                                                                                LCD1602_write_com(0x0F);
                                                                }
                                                }else
                                                {
                                                                setn++;
                                                                if(setn > 3)
                                                                {
                                                                                setn = 0;
                                                                                LCD1602_write_com(0x0C);
                                                                }
                                                                if(setn == 1)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5);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2)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8);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3)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11);
                                                                                LCD1602_write_com(0x0F);
                                                                }
                                                }
                                }
                }
                if(KEY2 == 0)
                {
                                delay_ms(20);
                          if(KEY2 == 0)
                                {
                                          BEEP = 1;
                                                delay_ms(200);
                                                BEEP = 0;
                                                while(KEY2 == 0);

                                          if(see_NZ == 0)
                                                {
                                                                if(setn == 1)
                                                                {
                                                                                set_nian ++;
                                                                                if(set_nian == 100)
                                                                                {
                                                                                                set_nian = 0;
                                                                                }
                                                                                SysDate.year = set_nian;
                                                                                Display_setTime();
                                                                                DS1302_DateSet(&SysDate);

                                                                                LCD1602_write_com(0x80+3);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2)
                                                                {
                                                                                set_yue ++;
                                                                                if(set_yue == 13)
                                                                                {
                                                                                                set_yue = 1;
                                                                                }
                                                                                if((set_yue==4)||(set_yue==6)||(set_yue==9)||(set_yue==11))
                                                                                {
                                                                                                if(set_ri>30)
                                                                                                   set_ri=1;
                                                                                }
                                                                                else
                                                                                {
                                                                                                if(set_yue==2)
                                                                                                {
                                                                                                   if(p_r==1)
                                                                                                   {
                                                                                                   if(set_ri>29)
                                                                                                   set_ri=1;
                                                                                                   }
                                                                                                   else
                                                                                                   {
                                                                                                   if(set_ri>28)
                                                                                                   set_ri=1;
                                                                                                   }
                                                                                                }
                                                                                }
                                                                                SysDate.mon = set_yue;
                                                                                SysDate.day = set_ri;
                                                                                Display_setTime();
                                                                                DS1302_DateSet(&SysDate);

                                                                                LCD1602_write_com(0x80+6);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3)
                                                                {
                                                                                set_ri ++;
                                                                                if((set_yue==1)||(set_yue==3)||(set_yue==5)||(set_yue==7)||(set_yue==8)||(set_yue==10)||(set_yue==12))
                                                                                {
                                                                                                if(set_ri==32)
                                                                                                   set_ri=1;
                                                                                }
                                                                                else
                                                                                {
                                                                                                if(set_yue==2)
                                                                                                {
                                                                                                   if(p_r==1)
                                                                                                   {
                                                                                                   if(set_ri==30)
                                                                                                   set_ri=1;
                                                                                                   }
                                                                                                   else
                                                                                                   {
                                                                                                   if(set_ri==29)
                                                                                                   set_ri=1;
                                                                                                   }
                                                                                                }
                                                                                                else
                                                                                                {
                                                                                                   if(set_ri==31)
                                                                                                   set_ri=1;
                                                                                                }
                                                                                }
                                                                                SysDate.day = set_ri;
                                                                                Display_setTime();
                                                                                DS1302_DateSet(&SysDate);

                                                                                LCD1602_write_com(0x80+9);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4)
                                                                {
                                                                                set_week ++;
                                                                                if(set_week == 8)
                                                                                {
                                                                                                set_week = 1;
                                                                                }
                                                                                SysDate.week = set_week;
                                                                                Display_setTime();
                                                                                DS1302_DateSet(&SysDate);

                                                                                LCD1602_write_com(0x80+13);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5)
                                                                {
                                                                                set_shi ++;
                                                                                if(set_shi == 24)
                                                                                {
                                                                                                set_shi = 0;
                                                                                }
                                                                                SysDate.hour = set_shi;
                                                                                Display_setTime();
                                                                                DS1302_DateSet(&SysDate);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1);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6)
                                                                {
                                                                                set_fen ++;
                                                                                if(set_fen == 60)
                                                                                {
                                                                                                set_fen = 0;
                                                                                }
                                                                                SysDate.min = set_fen;
                                                                                Display_setTime();
                                                                                DS1302_DateSet(&SysDate);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4);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7)
                                                                {
                                                                                set_miao ++;
                                                                                if(set_miao == 60)
                                                                                {
                                                                                                set_miao = 0;
                                                                                }
                                                                                SysDate.sec = set_miao;
                                                                                Display_setTime();
                                                                                DS1302_DateSet(&SysDate);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7);
                                                                                LCD1602_write_com(0x0F);
                                                                }
                                                }else
                                                {
                                                                if(setn == 1)
                                                                {
                                                                                nz_shi ++;
                                                                                if(nz_shi == 24)
                                                                                {
                                                                                                nz_shi = 0;
                                                                                }
                                                                                Display_alarm_clock();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5);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2)
                                                                {
                                                                                nz_fen ++;
                                                                                if(nz_fen == 60)
                                                                                {
                                                                                                nz_fen = 0;
                                                                                }
                                                                                Display_alarm_clock();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8);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3)
                                                                {
                                                                                nz_miao ++;
                                                                                if(nz_miao == 60)
                                                                                {
                                                                                                nz_miao = 0;
                                                                                }
                                                                                Display_alarm_clock();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11);
                                                                                LCD1602_write_com(0x0F);
                                                                }
                                                }
                                }
                }
                if(KEY3 == 0)
                {
                                delay_ms(20);
                          if(KEY3 == 0)
                                {
                                          BEEP = 1;
                                                delay_ms(200);
                                                BEEP = 0;
                                                while(KEY3 == 0);

                                          if(see_NZ == 0)
                                                {
                                                                if(setn == 1)
                                                                {
                                                                                if(set_nian == 0)
                                                                                {
                                                                                                set_nian = 100;
                                                                                }
                                                                                set_nian --;
                                                                                SysDate.year = set_nian;
                                                                                Display_setTime();
                                                                                DS1302_DateSet(&SysDate);

                                                                                LCD1602_write_com(0x80+3);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2)
                                                                {
                                                                                if(set_yue == 1)
                                                                                {
                                                                                                set_yue = 13;
                                                                                }
                                                                                set_yue --;
                                                                                if((set_yue==4)||(set_yue==6)||(set_yue==9)||(set_yue==11))
                                                                                {
                                                                                                if(set_ri>30)
                                                                                                   set_ri=1;
                                                                                }
                                                                                else
                                                                                {
                                                                                                if(set_yue==2)
                                                                                                {
                                                                                                   if(p_r==1)
                                                                                                   {
                                                                                                   if(set_ri>29)
                                                                                                   set_ri=1;
                                                                                                   }
                                                                                                   else
                                                                                                   {
                                                                                                   if(set_ri>28)
                                                                                                   set_ri=1;
                                                                                                   }
                                                                                                }
                                                                                }
                                                                                SysDate.mon = set_yue;
                                                                                SysDate.day = set_ri;
                                                                                Display_setTime();
                                                                                DS1302_DateSet(&SysDate);

                                                                                LCD1602_write_com(0x80+6);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3)
                                                                {
                                                                                set_ri --;
                                                                                if((set_yue==1)||(set_yue==3)||(set_yue==5)||(set_yue==7)||(set_yue==8)||(set_yue==10)||(set_yue==12))
                                                                                {
                                                                                                if(set_ri==0)
                                                                                                   set_ri=31;
                                                                                }
                                                                                else
                                                                                {
                                                                                                if(set_yue==2)
                                                                                                {
                                                                                                   if(p_r==1)
                                                                                                   {
                                                                                                   if(set_ri==0)
                                                                                                   set_ri=29;
                                                                                                   }
                                                                                                   else
                                                                                                   {
                                                                                                   if(set_ri==0)
                                                                                                   set_ri=28;
                                                                                                   }
                                                                                                }
                                                                                                else
                                                                                                {
                                                                                                   if(set_ri==0)
                                                                                                   set_ri=30;
                                                                                                }
                                                                                }
                                                                                SysDate.day = set_ri;
                                                                                Display_setTime();
                                                                                DS1302_DateSet(&SysDate);

                                                                                LCD1602_write_com(0x80+9);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4)
                                                                {
                                                                                if(set_week == 1)
                                                                                {
                                                                                                set_week = 8;
                                                                                }
                                                                                set_week --;
                                                                                SysDate.week = set_week;
                                                                                Display_setTime();
                                                                                DS1302_DateSet(&SysDate);

                                                                                LCD1602_write_com(0x80+13);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5)
                                                                {
                                                                                if(set_shi == 0)
                                                                                {
                                                                                                set_shi = 24;
                                                                                }
                                                                                set_shi --;
                                                                                SysDate.hour = set_shi;
                                                                                Display_setTime();
                                                                                DS1302_DateSet(&SysDate);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1);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6)
                                                                {
                                                                                if(set_fen == 0)
                                                                                {
                                                                                                set_fen = 60;
                                                                                }
                                                                                set_fen --;
                                                                                SysDate.min = set_fen;
                                                                                Display_setTime();
                                                                                DS1302_DateSet(&SysDate);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4);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7)
                                                                {
                                                                                if(set_miao == 0)
                                                                                {
                                                                                                set_miao = 60;
                                                                                }
                                                                                set_miao --;
                                                                                SysDate.sec = set_miao;
                                                                                Display_setTime();
                                                                                DS1302_DateSet(&SysDate);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7);
                                                                                LCD1602_write_com(0x0F);
                                                                }
                                                }else
                                                {
                                                                if(setn == 1)
                                                                {
                                                                                if(nz_shi == 0)
                                                                                {
                                                                                                nz_shi = 24;
                                                                                }
                                                                                nz_shi--;
                                                                                Display_alarm_clock();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5);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2)
                                                                {
                                                                                if(nz_fen == 0)
                                                                                {
                                                                                                nz_fen = 60;
                                                                                }
                                                                                nz_fen--;
                                                                                Display_alarm_clock();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8);
                                                                                LCD1602_write_com(0x0F);
                                                                }
                                                                if(setn == 3)
                                                                {
                                                                                if(nz_miao == 0)
                                                                                {
                                                                                                nz_miao = 60;
                                                                                }
                                                                                nz_miao--;
                                                                                Display_alarm_clock();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11);
                                                                                LCD1602_write_com(0x0F);
                                                                }
                                                }
                                }
                }
                if(KEY4 == 0 &&setn==0)
                {
                                delay_ms(20);
                          if(KEY4 == 0 && setn==0)
                                {
                                          BEEP = 1;
                                                delay_ms(200);
                                                BEEP = 0;
                                                while(KEY4 == 0);
                                          see_NZ = !see_NZ;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                ");
                                          if(see_NZ == 1)
                                                {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 Set Alarm Clock");
                                                          Display_alarm_clock();
                                                }
                                }
                }
}

int main(void)
{
        u8 test_interval = 0;
  u8 flag = 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KEY_GPIO_Init();    //按键初始化
        DS1302_Init(&SysDate);
        delay_ms(100);
        DS1302_DateRead(&SysDate);
        delay_ms(500);       //上电瞬间加入一定延时在初始化
        LCD_Init();         //屏幕初始化
  delay_ms(100);
        LCD1602_write_com(0x8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                ");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指针设置
        LCD1602_write_word("                ");
        while(1)
        {
        if (test_interval ++ > 10 && setn==0)
        {
            test_interval = 0;
                                          DS1302_DateRead(&SysDate);//读取时间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idity);//读取温湿度
                                          if(see_NZ == 0)
                                                {
                                                        Display_Time();
                                                }
                                                if(SysDate.hour==nz_shi && SysDate.min==nz_fen && SysDate.sec==nz_miao)
                                                {
                                                                flag = 1;
                                                }
                                                if(flag == 1)
                                                {
                                                                if(SysDate.hour==nz_shi && SysDate.min==nz_fen)
                                                                {
                                                                                BEEP = ~BEEP;
                                                                          delay_ms(80);
                                                                }else
                                                                {
                                                                                BEEP = 0;
                                                                          flag = 0;
                                                                }
                                                }
        }
                                keyscan();//按键扫描
        delay_ms(1);
    }

        }

楼主:
也是第一次用Proteus

网友A:
1、先证明你能下载到DHT11数据。
2、再证明你会将一个变量MM中取出,并在屏上显示出来。
而后做一件事,就成了,就是将DHT11数据,放到MM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证明你能下载到DHT11数据。
2、再证明你会将一个变量MM中取出,并在屏上显示出来。
而后做一件事, ...

不是特别懂
1、DHT11数据 是程序下载进去 还是 Proteus仿真时读取DHT11的数据
2、是基于1、做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证明你能下载到DHT11数据。
2、再证明你会将一个变量MM中取出,并在屏上显示出来。
而后做一件事, ...

如果是程序下载进去,现在的情况就是DHT11数据可调,LCD显示屏无法显示出结果数值

网友B:
DHT11的数据肯定不可能是靠程序下载进去的,既然仿真上DHT11有数据可以调节但显示没有,那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B:
先撇去那些逻辑,主程序里直接读取DHT11数据并送显示,看看是读取程序问题还是主程序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撇去那些逻辑,主程序里直接读取DHT11数据并送显示,看看是读取程序问题还是主程序出错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