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TTL转接头各种级联互转没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22-10-20):
我有个单片机开发板,上边的管脚就是rs485的(本质上就是里边有个ttl转485的电路)
我再接485转ttl转接头,再转ttl转usb转接头。然后用电脑的usb和板子通信。
我发现不行。
这样是理论上就不行吗?
还是说我可能转接口本身就坏了,或者哪块线不知道坏了

网友A:
usb 转 485 → 485

网友B:
道理上是行得通的。
先证明每个模块都是OK且设置成了同一个通讯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道理上是行得通的。
先证明每个模块都是OK且设置成了同一个通讯协议。

大佬又来了我也觉得是 谁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行不通。485要控制收发的,现在的485转TTL转接头都是自动发送,没有控制线来确认到底是接收还是发送,时序和电平都是踩在正常和不正常的临界点上,你可以认为在悬崖边上走路,一不小心就掉沟里了。

网友D:
楼上解释很清楚了,485有个收发切换,只有自动切换才能实现你的目的,通常的USB转485就是自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不通。485要控制收发的,现在的485转TTL转接头都是自动发送,没有控制线来确认到底是接收还是发送,时序 ...

rs485的转接头也分tx rx呀,不是就有收发和接送吗。你说的这个我不太理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rs485的转接头也分tx rx呀,不是就有收发和接送吗。你说的这个我不太理解

还有个引脚是控制TX和RX的状态的。这就是485 和232控制逻辑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rs485的转接头也分tx rx呀,不是就有收发和接送吗。你说的这个我不太理解

给你贴个典型的自动收发转换的电路,不需要切换收发,可以自动切换。

PA2是TXD、PA3是RXD。根据芯片的逻辑,你自己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出波形有多么糟糕吧。

网友F:
建议你把板上的485去掉,引出TTL,然后连接USB-TTL,信号经过多次转接,通讯不可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