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一个温度报警器

楼主(2022-10-20):
自己做的一个温度报警器,达到30度蜂鸣器就会响,新手勿喷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使用9600速率进行串口通讯
}

void loop() {

  int n = analogRead(A0);    //读取A0口的电压值

  float vol = n * (5.0 / 1023.0*100);   //使用浮点数存储温度数据,温度数据由电压值换算得到

  Serial.println(vol);                   //串口输出温度数据
  delay(2000);                           //等待2秒,控制刷新速度
  if (vol>=30)
{ for(int i=200;i<=800;i++)                    //用循环的方式将频率从200HZ 增加到800HZ
{
  pinMode(4,OUTPUT);
  tone(4,i);                            //在四号端口输出频率
delay(5);                              //该频率维持5毫秒
}
delay(4000); //最高频率下维持4秒钟

for(int i=800;i>=200;i--)
{
  pinMode(4,OUTPUT);
  tone(4,i);
delay(1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