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可靠的电视机高压包+NE555高压电发生器电路

楼主(2022-10-20):
1、本发生器555输出的驱动脉冲宽度可以调整,通过调整脉冲宽度,可以使输出电压最高且耗电最小。
2、高压包采用14寸黑白电视机的高压包就行,要求内置有高压整流管。高压包接线的时候要注意初级的极性,极性接反电压比较低,极性接对了输出电压很高,调试时可以通过调换接线进行比较。
3、高压输出侧的电容决定输出的能量,电容的耐压一定要足够,否则会被击穿,图中的电容是用耐压2KV的4只电容串联起来的,以满足耐压的要求。如果电容漏电,输出电压就升不起来。电容里面存储的能量在瞬间放电时,具有很大的能量。放电声音很大。
4、供电电压在7.2V左右时,输出高压大约在6-10KV左右,正常工作时,消耗的电流大约在100毫安。
5、调试有二个步骤,一是调整10K电位器,便输出电压最高,二是调换高压包初级接线,使输出电压最高。
6、按图中参数,555输出的脉冲频率大约在18KHZ左右
7、如果场效管发热严重,说明驱动电压太低,需要提高供电电压,供电电压提高了,555第三脚输出的脉冲幅度也会升高。
8、本电路图将高压包取掉,在电源正极和场管D之间接入蓄电池,就可以改装成脉冲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