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32G 128 老梁示波器V1.1

楼主(2022-10-20):
STC公司发布的最新单片机实验项目,老梁示波器学习

板子一如既往,工整厚实,用的是一颗  STC 32G 128K 芯片,自带复位内置晶振功能多多
裸板能实现串口调试功能,也再购买LCD屏脱机使用
通过电脑串口检测
电脑检测到硬件

检测正弦波和方波还是挺方便的

脱机测试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开源啦!
在哪里下载?

网友B:
他们官网或者下载软件内有详细的资料

网友C:
能不能驱动大屏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驱动大屏幕?

可以的

显示OLED12864很实用, STC 网站上 有 开源的 GUI/OLED12864, U8g2 在 32位 8051, STC32G12K128 上的实现,还有   GUI/U8g2-OLED12864 + FreeRTOS 在 STC32G12K128 上实现的例程,有DMA支持的 SPI/I2C 涮 OLED12864, MCU 无任何负担! TFT480*320, TFT320*240的 GUI 有 (uGFX + FreeRTOS) 在 32位8051, STC32G12K128上实现的开源案例,DMA 直接支持 TFT接口I8080/MC6800方式并口刷屏

STC 网站上 有 开源的 GUI/OLED12864, U8g2 在 32位 8051, STC32G12K128 上的实现,还有   GUI/U8g2-OLED12864 + FreeRTOS 在 STC32G12K128 上实现的例程,就是没有在 STC8H8K64U上的例程

网友E:
这示波器带宽能达到多少?

网友F:
  简易示波器,再来个ADC采样,,就做成双通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示波器带宽能达到多少?

STC32G12K128-老梁开源示波器是可以测量 -500V ~ +500V 的

网友F:
  咋就不设计成双通道?

网友G(2023-01-06):
stc老梁版示波器,ADC另一个io口测其他电压,比如工作电压,NTC,做ADC多路测量电压值,一路做示波器测量,一路做其他电压测量,出现示波器值不正常,干扰,请问哪位有解决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tc老梁版示波器,ADC另一个io口测其他电压,比如工作电压,NTC,做ADC多路测量电压值,一路做示波器测量, ...

通道转换前4次波动大丢弃不用,我想他单通道的测量就是因为通道切换不准波动大的原因吧!

网友I:
能测200KHZ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