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循环控制多个继电器 求助

楼主:
问题描述:key_a ,key_b, key_c 三个开关分别对应 A1 A2      B1 B2     C1 C2    6个继电器

情景1  key_a打开,key_b&&key_c关断,A1通;  key_a先开  key_b或key_c开一个,A1通且 B2或C2通,此时若key_a关断,B1或C1通。                       情景2  key_b打开,key_a&&key_c关断,B1通;  key_b先开  key_a或key_c开一个,B1通且 A2或C2通,此时若key_b关断,A1或C1通。                       情景3  key_c打开, key_a&&key_b关断,C1通;  key_c先开  key_a或key_b开一个,C1通且 A2或B2通,此时若key_c关断,A1或B1通。
情景4   key_a&&key_b&&key_c关断,   A1 && B1 && C1 通。

在线等大神回复。  目前 A>B>C   顺序 开 没问题,但是 BA BC CA 开  就会和前面的  AB AC BC冲突  不按计划开启。

网友A(2022-10-21):
sbit key0=P3^2;
sbit key1=P3^3;
sbit key2=P3^4;

sbit ATIAN=P0^0;
sbit BTIAN=P0^1;
sbit CTIAN=P0^2;
sbit AJIA=P0^3;
sbit BJIA=P0^4;
sbit CJIA=P0^5;

void main()
{
        P0=0xff;
        P10=0;
        while(1)
        {
                if(P14==1)
                {
                 P0=0xff;
                }
                else P0=0xf8;

                                if((key0==0)&&(key1==1)&&(key2==1))             //A主
                                        {
                                                   ATIAN=0;BTIAN=1;CTIAN=1;
                                                        AJIA=1;BJIA=1;CJIA=1;
                                        }

                                        if((key0==0)&&(key1==0)&&(key2==1))                                //A机主 B机备
                                        {
                                                   ATIAN=0;BTIAN=1;CTIAN=1;
                                                        AJIA=1;BJIA=0;CJIA=1;
                                        }

                                        if((key0==0)&&(key1==1)&&(key2==0))                                //A机主 C机备
                                        {
                                                   ATIAN=0;BTIAN=1;CTIAN=1;
                                                        AJIA=1;BJIA=1;CJIA=0;
                                        }

                                        if((key0==1)&&(key1==0)&&(key2==1))                                //A机关机,B机主
                                        {
                                                   ATIAN=1;BTIAN=0;CTIAN=1;
                                                        AJIA=1;BJIA=1;CJIA=1;
                                        }

                                        if((key0==1)&&(key1==1)&&(key2==0))                                //A机关机,C机主
                                        {
                                                   ATIAN=1;BTIAN=1;CTIAN=0;
                                                        AJIA=1;BJIA=1;CJIA=1;
                                        }

                                        if((key0==1)&&(key1==0)&&(key2==1))                                //B机主
                                        {
                                                   ATIAN=1;BTIAN=0;CTIAN=1;
                                                        AJIA=1;BJIA=1;CJIA=1;
                                        }

                                        if((key0==1)&&(key1==0)&&(key2==0))                                //B机主,C机备
                                        {
                                                   ATIAN=1;BTIAN=0;CTIAN=1;
                                                        AJIA=1;BJIA=1;CJIA=0;
                                        }

                                        if((key0==1)&&(key1==1)&&(key2==0))                                //B机关机,C机主
                                        {
                                                   ATIAN=1;BTIAN=1;CTIAN=0;
                                                        AJIA=1;BJIA=1;CJIA=1;
                                        }

                                        if((key0==1)&&(key1==1)&&(key2==0))                                //C机主
                                        {
                                                   ATIAN=1;BTIAN=1;CTIAN=0;
                                                        AJIA=1;BJIA=1;CJIA=1;
                                        }

        }
}

//        现确少         B先开 A开;
//                           B先关 A开;
//                           C先开 A开;
//                           C先关 A开;
//                           C先开 B开;
//                           C先关 B开;

网友A:
#include<reg51.h>

sbit key0=P3^2;
sbit key1=P3^3;
sbit key2=P3^4;

sbit ATIAN=P0^0;
sbit BTIAN=P0^1;
sbit CTIAN=P0^2;
sbit AJIA=P0^3;
sbit BJIA=P0^4;
sbit CJIA=P0^5;

void main()
{
        P0=0xff;
        P10=0;
        while(1)
        {
                if(P14==1)
                {
                 P0=0xff;
                }
                else P0=0xf8;

                                if((key0==0)&&(key1==1)&&(key2==1))             //A主
                                        {
                                                   ATIAN=0;BTIAN=1;CTIAN=1;
                                                        AJIA=1;BJIA=1;CJIA=1;
                                        }

                                        if((key0==0)&&(key1==0)&&(key2==1))                                //A机主 B机备
                                        {
                                                   ATIAN=0;BTIAN=1;CTIAN=1;
                                                        AJIA=1;BJIA=0;CJIA=1;
                                        }

                                        if((key0==0)&&(key1==1)&&(key2==0))                                //A机主 C机备
                                        {
                                                   ATIAN=0;BTIAN=1;CTIAN=1;
                                                        AJIA=1;BJIA=1;CJIA=0;
                                        }

                                        if((key0==1)&&(key1==0)&&(key2==1))                                //A机关机,B机主
                                        {
                                                   ATIAN=1;BTIAN=0;CTIAN=1;
                                                        AJIA=1;BJIA=1;CJIA=1;
                                        }

                                        if((key0==1)&&(key1==1)&&(key2==0))                                //A机关机,C机主
                                        {
                                                   ATIAN=1;BTIAN=1;CTIAN=0;
                                                        AJIA=1;BJIA=1;CJIA=1;
                                        }

                                        if((key0==1)&&(key1==0)&&(key2==1))                                //B机主
                                        {
                                                   ATIAN=1;BTIAN=0;CTIAN=1;
                                                        AJIA=1;BJIA=1;CJIA=1;
                                        }

                                        if((key0==1)&&(key1==0)&&(key2==0))                                //B机主,C机备
                                        {
                                                   ATIAN=1;BTIAN=0;CTIAN=1;
                                                        AJIA=1;BJIA=1;CJIA=0;
                                        }

                                        if((key0==1)&&(key1==1)&&(key2==0))                                //B机关机,C机主
                                        {
                                                   ATIAN=1;BTIAN=1;CTIAN=0;
                                                        AJIA=1;BJIA=1;CJIA=1;
                                        }

                                        if((key0==1)&&(key1==1)&&(key2==0))                                //C机主
                                        {
                                                   ATIAN=1;BTIAN=1;CTIAN=0;
                                                        AJIA=1;BJIA=1;CJIA=1;
                                        }

        }
}

//        现确少     B先开 A开;
//                           B先关 A开;
//                           C先开 A开;
//                           C先关 A开;
//                           C先开 B开;
//                           C先关 B开;

网友A:
sbit key0=P3^2;
sbit key1=P3^3;
sbit key2=P3^4;

sbit ATIAN=P0^0;
sbit BTIAN=P0^1;
sbit CTIAN=P0^2;
sbit AJIA=P0^3;
sbit BJIA=P0^4;
sbit CJIA=P0^5;

void main()
{
//        P0=0xff;    //开机继电器全关
//        P10=0;
        while(1)
        {
//                if(P14==1)
//                {
//                 P0=0xff;
//                }
//                else P0=0xf8;

                                        if((key0==0)&&(key1==1)&&(key2==1))             //A主                                        1111 1110
                                        {
                                                   ATIAN=0;BTIAN=1;CTIAN=1;
                                                        AJIA=1;BJIA=1;CJIA=1;
                                        }

                                        if((key0==0)&&(key1==0)&&(key2==1))                                //A机主 B机备                        1111 1100
                                        {
                                                   ATIAN=0;BTIAN=1;CTIAN=1;
                                                        AJIA=1;BJIA=0;CJIA=1;
                                        }

                                        if((key0==0)&&(key1==1)&&(key2==0))                                //A机主 C机备                        1111 1010
                                        {
                                                   ATIAN=0;BTIAN=1;CTIAN=1;
                                                        AJIA=1;BJIA=1;CJIA=0;
                                        }

                                        if((key0==1)&&(key1==0)&&(key2==1))                                //A机关机,B机主        1111 1101
                                        {
                                                   ATIAN=1;BTIAN=0;CTIAN=1;
                                                        AJIA=1;BJIA=1;CJIA=1;
                                        }

                                                if((key0==1)&&(key1==0)&&(key2==0))                    //B机主,C机备          1111 1001
                                        {
                                                   ATIAN=1;BTIAN=0;CTIAN=1;
                                                        AJIA=1;BJIA=1;CJIA=0;
                                        }

                                        if((key0==1)&&(key1==1)&&(key2==0))                                //B机关机,C机主         1111 1011
                                        {
                                                   ATIAN=1;BTIAN=1;CTIAN=0;
                                                        AJIA=1;BJIA=1;CJIA=1;
                                        }

        }
}

网友B:
把谁先通的要记录下来

网友C:
建议改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谁先通的要记录下来

你给的这个逻辑合适,我进入误区  应该 把判断主备线路占用做判断,就好办多了。

网友D:
可以用万能的状态机,把上一个/几个状态记录下来(取决于前几个状态能影响到下一个状态),再确定下一个状态,要不把所有状态和情况列出来,就很好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