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程师业余网店到底卖什么合适?

楼主(2022-10-21):
我看有些人什么都开发,什么都卖。电子类的。
但我总觉的,应该固定开发售卖同一类产品。例如:温湿度类的、IMU类的。
深挖。而不是会什么就开发什么、卖什么。

网友A:
卖什么呢?什么都卖不了!
不信你试一下,你搜索一个"温度计"看一下,你能十几块外做一个有外壳的温度湿度计,待机3年的,你做得到吗?
或者是搜索"温度传感器",两块四包邮,你做得到吗?
如果我买东西,你给我一个买你产品的理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卖什么呢?什么都卖不了!
不信你试一下,你搜索一个"温度计"看一下,你能十几块外做一个有外壳的温度湿度计, ...

完全赞同,现在电子产品就是这样,在开发前搜索一下看看,

网友C:
小型电子产品价格都被做的很烂了,开发一些实用的仪表,我看有戏。

网友D:
业余网店感觉学生的设计,就还不错,学生的生意还可以的

网友D:
感觉就卖设计就可以,也可以搞搞定制

网友E:
现在这些都很难做,可能你挂上去卖很久都不一定卖得出去。其实杂一点还能有其他可能性。

网友F:
搞技术是一回事,搞销售是另外一回事。搞技术的是成天想着这个东西怎么做。怎么做更好。搞销售的成天想的是卖什么,怎么才能卖出去。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网友G:
做技术往往以为有技术就可以赚钱,技术只是赚钱的条件之一,帮指导电子设计是不错的,我认识个人就是做这个

网友H:
你可以卖WQX开发板,我可以提供生产文件给你

网友I:
有很多人是工具控。看到好工具就买。比如T12,有数码管的。oled屏幕的。。TFT彩色屏幕的。在好些的如245之类的。UN焊台也行。就是成本比较高在三四百吧。一样有人买。不过少而已。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卖什么呢?什么都卖不了!
不信你试一下,你搜索一个"温度计"看一下,你能十几块外做一个有外壳的温度湿度计, ...

待机3年的温度传感器,问题是 芯片、屏幕去哪里打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待机3年的温度传感器,问题是 芯片、屏幕去哪里打样?

用十速4位单片机,开发成本在1500左右
LCD开模定制,500起
做出来的温度湿度计,只用一节1.5V的AA电池,待机3年都说早了,我用的那个,5年都没有找电池了,最后还是电池先坏的,自己做了个OLED版本的,就不用那个了

网友K:
假如你在公司,有现成的资源,利用一下。自已做出来不错的产品,你再去找地方生产,销售。这种方式打样都不是问题。前提是不能损害公司利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用十速4位单片机,开发成本在1500左右
LCD开模定制,500起
做出来的温度湿度计,只用一节1.5V的AA电池,待 ...

数字芯片一般是用 HDL语言描述的逻辑电路,没有位数的说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数字芯片一般是用 HDL语言描述的逻辑电路,没有位数的说法。

4位机 带lcd驱动 就显示一下工作电流10ua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数字芯片一般是用 HDL语言描述的逻辑电路,没有位数的说法。

你是不知道"十速4位单片机"还是觉得我不知道数字芯片?

网友M:
以史某为列,以前搞汉卡发家,开发产品的,后来呢 ?
如果喜欢玩技术可以随意,如果中靠这吃饭就不能随意了,如果想靠这实现财务自由,呵呵

网友N:
卖一些智能家居产品应该挺不错的吧

网友O:
我觉得针对有学习需求的学生,卖服务、技术指导这种应该可以

网友P:
有实际应用的产品和技术

网友Q:
卖有需求的。比如中学生电子竞赛用的着的些新颖的方案。能二次开发的

网友R:
别人产品卖出来的价格,我买材料都不够。

网友S:
开发得出来是一个成功,卖得出去是另一个成功,自己开发自己卖,很难成功。

网友T:
很难搞,有时一个产品外壳没有现成的,开个模具要6千到7千,打样后没有量,也不行,人家不生产,产品做出来,卖不出去,只有自已看着玩

楼主:
都说的很对 跪谢了 我自己想不到

网友U:
卖些工业行业设备还行。

网友V:
我认为楼上说的对,卖工业设备,卖给公司、实验室等才有钱途。但问题是,公司为什么买你的呢?

网友W:
您可以出售设计电路、修复设备或新概念等方面的想法。

网友X:
好像都不太好做

网友Y:
卖板子,或者帮制作DIY小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认为楼上说的对,卖工业设备,卖给公司、实验室等才有钱途。但问题是,公司为什么买你的呢?

是的。我从业十多年了,在各个公司工作,客户都是大学实验室,科研单位,科技公司。工业领域的应用。我感觉最有实力的就是大学客户。

网友J(2023-08-01):
引用 网友Y:
卖板子,或者帮制作DIY小玩意

网上搜各种店铺什么电子产品(或控制板)销量多,想要便宜自己画,并自行组装焊接调试编程,最后上架打价格战?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知道"十速4位单片机"还是觉得我不知道数字芯片?

没明白十速是什么梗? 用FPGA验证ok然后流片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