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写的stm32单片机驱动超声波模块,一直卡在检测回响信号那里

楼主(2022-10-21):
寄存器写的stm32驱动超声波模块,一直就在检测上升沿电平那里出不来。用的串口获得详细数据,
已解决,模块电压问题,应接5V电压,我接成3.3V,32搞长了,忘记当初做51时是5V供电了。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h"
#include "sysclock.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time.h"
#include "pwm.h"
#include "usart.h"<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include"hc04.h"

u8 msHcCount = 0;//ms计数

void Hr_hc04_Init(void)
{
        TIM2_Init(1000-1,72-1);//分频系数72,循环1000次1000us

        RCC->APB1ENR |= 1<<6; //GPIOE时钟使能

        GPIOE->CRL &= 0xfffff00f;//设置位重置 E1、E2

        //E1推挽输出
        GPIOE->CRL |= 0x1<<4;
        //E2浮空输入
        GPIOE->CRL |= 0x4<<8;

        GPIOE->ODR|=~(1<<1);//E1一开始低电平
        GPIOE->ODR|=~(1<<2);//E2一开始低电平
}

static void OpenTimer()        //打开定时器
{
  //清除计数器
        TIM_SetCounter(TIM2,0);
        msHcCount = 0;
        TIM_Cmd(TIM2,ENABLE);//使能定时器
        USARTx_Send_String(USART1,"定时器开启\r\n");
}

static void CloseTimer()        //关闭定时器
{
       //        /*关闭计数器使能*/
        TIM_Cmd(TIM2,DISABLE);
}

//获取定时器时间
u32 GetEchoTimer(void)
{
   u32 time = 0;
        /*//当回响信号很长是,计数值溢出后重复计数,overCount用中断来保存溢出次数*/
        time = msHcCount*1000;//overCount每++一次,代表overCount毫秒,time微妙
        time += TIM_GetCounter(TIM2);//获取计TIM2数寄存器中的计数值,一边计算回响信号时间
        TIM6->CNT = 0;  //将TIM2计数寄存器的计数值清零
        delay_ms(50);
        USARTx_Send_String(USART1,"获取定时器时间:");
        USARTx_Send_number(USART1,time);
        USARTx_Send_String(USART1,"\r\n");
        return time;

}

/*
                trig_T = 1;//trig拉高信号,发出高电平
//                GPIOE->ODR |= 1<<1;
                if((GPIOE->IDR & 0x0002));//echo等待回响
                {
                        USARTx_Send_String(USART1,"trig_T置高位成功\r\n");
                }
                delay_us(20);//持续时间超过10us
//                trig_T = 0;
                GPIOE->ODR |= ~(1<<1);
                USARTx_Send_String(USART1,"开启信号已发出456\n");
                while(!(GPIOE->IDR & 0x0004))//echo等待回响
                {
                        i++;
                        if(i>=10000)
                        {
                                USARTx_Send_String(USART1,"回响信号检测失败\n");
                                break;
                        }
                }
                USARTx_Send_String(USART1,"等待结束,计时中789\r\n");
                delay_ms(50);

*/

float Hcsr04GetLength(void )
{
        /*测5次数据计算一次平均值*/
        float length = 0;
        float t = 0;
        float sum = 0;
        u16          i = 0;
        u16 ttt;
        while(i != 5)
        {

                trig_T = 1;//trig拉高信号,发出高电平
//                GPIOE->ODR |= 1<<1;

                if((GPIOE->IDR & 0x0002));//echo等待回响
                {
                        USARTx_Send_String(USART1,"trig_T置高位成功\r\n");
                }
                delay_us(20);//持续时间超过10us

//                trig_T = 0;
                GPIOE->ODR |= ~(1<<1);
                USARTx_Send_String(USART1,"开启信号已发出\r\n");

                /*Echo发出信号 等待回响信号*/
                /*输入方波后,模块会自动发射8个40KHz的声波,与此同时回波引脚(echo)端的电平会由0变为1;
                (此时应该启动定时器计时);当超声波返回被模块接收到时,回波引 脚端的电平会由1变为0;
                (此时应该停止定时器计数),定时器记下的这个时间即为
                        超声波由发射到返回的总时长;*/
//                while(echo_R == 0);//echo等待回响
                while(!(GPIOE->IDR & 0x0004))//echo等待回响
                {
                        ttt++;
                        if(ttt>=50000)
                        {
                                USARTx_Send_String(USART1,"回响信号检测失败\r\n");
                                break;
                        }
                }
                USARTx_Send_String(USART1,"等待结束,计时中\r\n");
                /*开启定时器*/
                OpenTimer();
                i = i+1; //每收到一次回响信号+1,收到5次就计算均值
//                while(echo_R == 1);
                while((GPIOE->IDR & 0x0004))//echo等待回响
                {
                        ttt++;
                        if(ttt>=50000)
                        {
                                USARTx_Send_String(USART1,"等待回响失败\r\n");
                                break;
                        }
                }
                /*关闭定时器*/
                CloseTimer();
                /*获取Echo高电平时间时间*/
                t = GetEchoTimer();
                length = (float)t/58;//单位时cm
                sum += length;
        }
        length = sum/5;//五次平均值

        return length;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2->SR &0X0001)//溢出中断
        {
                msHcCount++;
                TIM2->SR &=~(1<<0);//清除中断标志位
        }
}

#ifndef __hc04_h
#define __hc04_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time.h"
#include "sysclock.h"
#include "usart.h"

#define trig_T  PEout(1)
#define echo_R  PEin(2)

void Hr_hc04_Init(void);
float Hcsr04GetLength(void );

#endif

  1. #include "time.h"

//设置 TIMx 计数器寄存器值
void TIM_S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unter)
{

  /* Set the Counter Register value */
  TIMx->CNT = Counter;
}

//使能或者失能 TIMx 外设
void TIM_Cmd(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if (NewState != DISABLE)
  {
    /* Enable the TIM Counter */
    TIMx->CR1 |= TIM_CR1_CEN;
  }
  else
  {
    /* Disable the TIM Counter */
    TIMx->CR1 &= (uint16_t)(~((uint16_t)TIM_CR1_CEN));
  }
}

//获取计时次数
uint16_t TIM_G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
{
  return TIMx->CNT;
}

//自动装载寄存器 (TIMx_ARR)
//预分频器寄存器 (TIMx_PSC)
//AHB不分频;APB2不分频;APB1二分频 APB1=72/2 TIM_CLk=72
void TIM2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0;        //使能TIM2时钟

        TIM2->PSC=psc;        //预分频器寄存器
        TIM2->ARR=arr;        //自动装载寄存器

        TIM2->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2->DIER|=1<<6;        //使能触发中断

//        TIM2->CR1|=1<<0;        //使能计数器  //外部函数TIM_Cmd 实现

        NVIC_Init(2,1,TIM2_IRQn,2);
}

/*超声波中设置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2->SR &0X0001)//溢出中断
                LED1=!LED1;

        TIM2->SR &=~(1<<0);//清除中断标志位
}

*/

#ifndef _time_h
#define _time_h
#include "exti.h"
#include "sysclock.h"

void TIM2_Init(u16 arr,u16 psc);
//设置 TIMx 计数器寄存器值
void TIM_S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unter);
//使能或者失能 TIMx 外设
void TIM_Cmd(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获取计时次数
uint16_t TIM_G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

#endif

#include "hc04.h"
int main()
{
        int temp=0;
        System_clock(9);
        SysTick_init(72);
        uart_init(72,9600);//时钟频率(Mhz) 波特率
        LED_Init();
//        TIM2_Init(1000-1,72-1);//分频系数72,循环1000次1000us  //放在hc04.c里了
        Hr_hc04_Init();
        delay_ms(50);
        while(1)
  {
                delay_ms(500);

                USARTx_Send_String(USART1,"测试距离:123");
                delay_ms(10);
                temp=Hcsr04GetLength();
                delay_ms(10);
                USARTx_Send_number(USART1,temp);
                delay_ms(10);
                USARTx_Send_String(USART1,"cm\r\n");
                delay_ms(10);
                LED4=!LED4;
                delay_ms(10);
  }
}

void SystemInit(void)
{

}

工程文件

楼主:
实锤了,我是蠢货,我给HC-SR04超声波的供电一直是3.3V,怪不得卡在电平检测环节。对于单片机来说,电平就是0和1,我的被卡住的电平检测环节检测的电平就是由我的超声波模块的echo引脚电平,模块给单片机发送信号,由自身供电,本该接5V电压,接了3.3V。供电不足,模块发出的高电平信号可能就上不去,就一直是0而不是1了。这是我的个人理解,也许供电不足模块根本无法工作,压根没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