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三极管的饱和导通,看看这个仅1微安的电流算不算饱和导通

楼主(2022-10-21):
各位老师,说说三极管的饱和导通,看看这个Ice仅1微安的电流算不算饱和导通。

用 proteus 仿真的图。
电压10V,三极管基集,用了6M的电阻,Ib仅1.66微安。
集电极上方,用了10M的电阻。Ice, 仅1微安。
Vb(0.55V) > Vc(0.0112V, 即11.2mV),Vb>Ve。
调整R2阻值从1000欧到6M欧,Ice始终是1微安,不随Ib变化。

三极管饱和导通-原理图仿真2-三极管 Ib仅1.66

网友A:
当然算饱和了。

网友B:
你的R1选那么大,IC能有什么用,那三级管就是一个电阻.就别饱和不饱和的啦.

网友C:
这是深度饱和,三极管具有电流放大作用,你的电路Ib最小时都大于Ic,电路有什么意义?既然是饱和当然Ic不随Ib变化了,变了就是放大状态了。

网友D:
晶体管没有正确偏置,电阻太大。

网友E:
很少听说有1微安就达到饱和状态的三极管。

网友E:
集电极电阻过大,即使按照饱和计算,三极管也无法实现饱和状态。建议好好复习三极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昨天也看了很多大佬的视频,一般认为,三极管基集的电压如果低于导通压降,就不会导通,也不会有电流通过。但实际上这不一定对。大家可以搜素一个文章:“实测了两个9014在弱电流下的参数”,参考学习一下。
楼上朋友说,Ic那么小,有什么用?
其实这是某个老师做的用单片机控制门磁开关无线报警系统的一部分,Ic的小电流,是一直处于待机状态下,不需要大电流,只为了等待触发下降沿中断。
原理图在附近里面,是截取视频的,所以不全。

网友C:
三极管是电流器件,一切分析都要基于电流,是否导通也要基于电流和放大倍数。这里的9014也就是反相作用,不过电路设计只能呵呵了,简单的控制居然占用2个中断,也就是学习用,而且输入电阻那么大等着误报警吧。

网友F:
,IC是有电流的,随电压和温度提高而增大

网友G:
不饱和
什么情况下都不饱和
随便看看某个9014的数据手册就知道
9014最小HFE为60,那就是说,当你B极电流1uA时,C极的电流最小是60uA
而B极电流为2uA时,C极电流最小为120uA你的仿真没有变化,只是你不让它变化而已
三极管电路也不是像你这样随便找个电阻放上去就行,动不动就6M,10M的电阻
你放这个阻值电阻,MOS管都没用了
饱和电流和HFE一样,并不是一个绝对稳定的参数,一般的三极管数据手册会给一个大概的表,作为参考,随便你怎么看,都不可能是C极电流1uA饱和的,那仅仅只是你电路设计有问而已

网友H:
好像是一般三极管集电极电压等于小于基级电压就算进入三极管饱和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