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单片机程序基本成功~~~

楼主:
STC89C52RC第二个程序基本成功~~~
用LED小灯珠模拟循环显示0~9、A~F,除了4、5(经查,原来是这两个数的16进制数搞错了,一改就好,非常容易)显示不对,其它的都正确。
开机循环显示一遍,熄灭等待;按键一下又循环显示一遍,再按再显示。。。
代码如下,请高手指点指点~~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Key_n,a,b,c;

           unsigned  char  h        ,i,        j,k,t;

          unsigned  char  arr_nm[]         ={0x40,0x4f,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sbit Key=P1^0;
          void delay10ms(void)
          {
      for (c=1;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
          }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char h,i,j,k;
        for(h=5;h>0;h--)
        for(i=4;i>0;i--)
        for(j=116;j>0;j--)
        for(k=214;k>0;k--);
       }

          int main()
      {
           for(t=0;t<16;t++)
           {
           P0=        arr_nm[t];
            delay1s()  ;
           }
          P0=        0xff;

      Key_n=0;
      do
          {
      if (Key==0)
      {
          delay10ms()  ;
           if (Key==0)
           {
                P0=        arr_nm[Key_n];
                Key_n++;
           }
           }
           }
           while(Key_n<16);
          return 0;
          }

网友A(2022-10-22):
再改成按键时,显示不暂停

网友B:
这个delay()牛气啊

网友C:
延时时间不太准吧,感觉延时时间过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延时时间不太准吧,感觉延时时间过长

实测差不多是1秒

网友E:
     我最近喜欢用STC8H8K64U-45MHz系列开发, 能用自带的硬件USB下载,硬件USB仿真,没有理由再外接

网友F(2022-11-22):
STC-ISP里有延时代码啊

网友C:
提供一下仿真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G:
入门总是很开心,,,

网友H:
让我也想起了当年没有数码管,用led沾的两位数码管,当时还不会用单片机,用4000系列电路搭的。洞洞板都没有,都是飞线。也可以显示00到99.
想想好像过去26年了。时间过的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