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下一次KEY1实现数码管一直加一,按下KEY2后,停止加一

楼主(2022-10-22):
如何在此基础上,按下按键KEY2=P3^2,实现数码管一直加一,按下按键KEY2=P3^3后,实现停止加一。我经过反复实验,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只能做到按下按键加一,没办法做到按下一次按键后,一直加一)因为是初学者的缘故,很难想出合适的答案,希望各位大佬能够给予帮助。

网友A:
用循环,按key1让if条件为1,按key2让if条件为0,if条件要用中间变量。先判断key1,key2是否按下,按下则给中间变量赋相应的值,否则中间变量维持上一次的值,最后大循环。但key最好还是用外部中断。
大概是这样:
while(1)
{
        if(key1==0) i=1;
        if(key2==0) i=0;
        if(i)
        {
                  display(number);
                  number++;
        }
}

网友B:
增加延时来判断,持续按下某按键多长时间后,在程序内持续加1

网友B:
在程序内加一个延时判断,当按键按下大于多长时间后,在程序内使数码管持续加1

网友C:
按键判断,按键处理,都要做成单独的模块,增加相应的判断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