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用PID来控制水温?

楼主(2022-10-22):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首先,搞一套水温控制系统;
其次,搞一套PID算法;
再次,用单片机一类的来实现水温检测与控制;
然后,将PID算法代入单片机程序;
最后,反复调试、修改、调试......直到满意为止

网友B:
水温 需要检测温度量。 然后需要驱动加热器, 用PID调节 加热器的功率, 温度做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