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scanf与cin输入同样数,两结果怎么不同?

楼主(2022-10-22):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int a,b;
    double x;
    scanf("%d,%d",&a,&b); //输入20  30输出是0
   // cin>>a>>b; //输入20  30输出是1,
         x= b/a;
        cout<<x;
        return 0;}

网友A:
b=20
a=30
仅此而已。

网友B:
添加 cout<<a;cout<<b; 两行,你再来分析为啥X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B:
另外 根据你的程序 你应该 输入 20,30 而不是 20 30 逗号不能忘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 根据你的程序 你应该 输入 20,30 而不是 20 30 逗号不能忘记

非常感谢,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