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提问关于89c52单片机的数码管问题 求思路

楼主:
如图要求,如何用中断与计时器做到,求思路

网友A(2022-10-22):
使用中断要说明是什么样用法如2个按键外部中断2个独立按键还是4个按键都是外部中断?

网友A:
建议左右用外部中断开始暂停用独立按键

网友B:
参考《人人学会单片机》第16课,开辟一个缓存数组,一一对应到每位数码管。至于要在什么位置显示什么图案,那就都是数组缓存的控制,跟数码管本身不再有绝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