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二极管压降遇到问题

楼主:
升压充电电路,输入5V,输出接24V 电池,充电的时候,测二极管管压降(二极管端电压),为什么20多V,二极管阳极4.6V ,阴极24.6V。

网友A(2022-10-22):
是电池电压

网友B:
含有交流的信号,用直流电压表测出来不准,要用示波器测。

网友C:
你这样测读数应该是负电压,二极管不是连续电流,是断续的,二极管不通时有24V的反压。

网友D:
图有问题,一电压不能像你这么测,二那个位置D1是高频整流二极管,不是稳压管。

网友E:
万用表测不准的,MOS是不断地在导通断开,红表笔处电位一直在变,一般万用表测不了高频,并且数字万用表采样是需要时间的,速度跟不上自然测不准,要么用示波器,要么就不能带着交流分量去测。
要测也简单:输入的正极到输出正极经过"限流电阻""升压电感"和"续流二极管",前两者直流电阻都很小,所以只要输入正极接GND,输出正极串个电阻限流接到VCC,直接测二极管两端电压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测不准的,MOS是不断地在导通断开,红表笔处电位一直在变,一般万用表测不了高频,并且数字万用表采 ...

不懂你的意思,能不能画个示意图

网友G:
这个要用示波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