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32个发光二极管,至少三种花样程序怎么写阿?

楼主(2022-10-22):
at89c51控制32个发光二极管,至少三种花样程序怎么写阿?大佬们!!!

网友A: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LED从低位往高位移
uchar code table1[]={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
uchar code table2[]={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LED从1个亮到8个都点亮(从低位往高位)
uchar code table3[]={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LED从1个亮到8个都点亮(从高位往低位)
uchar code table4[]={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LED从8个全亮到一个都不亮(从低位往高位)
uchar code table5[]={0x0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LED从8个全亮到一个都不亮(从高位往低位)
uchar code table6[]={0xfe,0xfc,0xfa,0xf6,0xee,0xde,0xbe,0x7e};//LED从低位往高位移(最低位始终为0)
uchar code table7[]={0x7f,0x3f,0x5f,0x6f,0x77,0x7b,0x7d,0x7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最高位始终为0)
uchar i,j;                //定义循环变量
uint tt=70;                //定义时间指数
void delay(uint time)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time;x>0;x--)
        for(y=100;y>0;y--);
}

void disp0()                        //状态0 所有LED闪烁3次
{
        for(i=0;i<1;i++)
        {
                P0=0x00; P2=0x00; P3=0x00; P1=0x00;
                delay(12000);
                P0=0xff; P2=0xff; P3=0xff; P1=0xff;
                delay(300);
        }
}
void disp7()                        //状态7 LED自下而上逐渐点亮(直到全部点亮)再依次全灭
{
        for(i=0;i<8;i++)
        {
                P1=table3[i];
                P3=table2[i];
                delay(100);
        }
        for(i=0;i<8;i++)
        {
                P0=table2[i];
                P2=table2[i];
                delay(100);
        }
        delay(3800);
        for(i=0;i<8;i++)
        {
                P1=table5[i];
                P3=table4[i];
                delay(100);
        }
        P1=0xff;P3=0xff;
        delay(100);
        for(i=0;i<8;i++)
        {
                P0=table4[i];
                P2=table4[i];
                delay(100);
        }
        P0=0xff;P1=0xff;P2=0xff;P3=0xff;
        delay(100);
}

void disp9()                        //状态9 间断8格的4个LED亮,然后逆时针逐渐点亮(直到全部点亮)
{
        for(i=0;i<8;i++)
        {
                P0=table3[i];
                P2=table2[i];
                P1=table2[i];
                P3=table2[i];
                delay(100);
        }
        delay(100);
}

void disp10()                        //状态10 从LED全部亮到全不亮(间断8格的4个LED开始逆时针熄灭)
{
        for(i=0;i<9;i++)
        {
                P0=table5[i];
                P2=table4[i];
                P1=table4[i];
                P3=table4[i];
                delay(100);
        }
        delay(300);
}

void disp12()                        //间断8格的4个LED亮,然后顺时针逐渐点亮(直到全部点亮)
{
        for(i=0;i<8;i++)
        {
                P0=table2[i];
                P2=table3[i];
                P1=table3[i];
                P3=table3[i];
                delay(100);
        }
        delay(5100);
}

void disp13()                        //状态13 从LED全部亮到全不亮(间断8格的4个LED开始顺时针熄灭)
{
        for(i=0;i<9;i++)
        {
                P0=table4[i];
                P2=table5[i];
                P1=table5[i];
                P3=table5[i];
                delay(100);
        }
        delay(300);
}

void disp14()                        //状态14 从LED不亮到全亮(从P0.0、P1.0、P2.0、P3.7开始逐步点亮)
{
        for(i=0;i<8;i++)
        {
                P0=table2[i];
                P1=table2[i];
                P2=table2[i];
                P3=table3[i];
                delay(100);
        }
        delay(4700);
}

void disp15()                        //状态15 从LED全亮到全不亮(从P0.7、P1.7、P2.7、P3.0开始逐步熄灭)
{
        for(i=0;i<9;i++)
        {
                P0=table5[i];
                P1=table5[i];
                P2=table5[i];
                P3=table4[i];
                delay(100);
        }
        delay(300);
}
void disp17()                        //状态17 LED从P0.7开始逆时针逐步点亮,(循环2次)并且速度会逐步提高
{

        for(i=0;i<8;i++)
        {
                P0=table3[i];
                delay(100);
        }
        for(i=0;i<8;i++)
        {
                P1=table2[i];
                delay(100);
        }
        for(i=0;i<8;i++)
        {
                P3=table2[i];
                delay(100);
        }
        for(i=0;i<8;i++)
        {
                P2=table2[i];
                delay(100);
        }
        delay(2600);
        for(i=0;i<8;i++)
        {
                P0=table5[i];
                delay(100);
        }
        P0=0xff;
        delay(100);
        for(i=0;i<8;i++)
        {
                P1=table4[i];
                delay(100);
        }
        P1=0xff;
        delay(100);
        for(i=0;i<8;i++)
        {
                P3=table4[i];
                delay(100);
        }
        P3=0xff;
        delay(100);
        for(i=0;i<8;i++)
        {
                P2=table4[i];
                delay(100);
        }
        P2=0xff;
        delay(100);
/*******************************/
        for(i=0;i<8;i++)
        {
                P0=table3[i];
                delay(50);
        }
        for(i=0;i<8;i++)
        {
                P1=table2[i];
                delay(50);
        }
        for(i=0;i<8;i++)
        {
                P3=table2[i];
                delay(50);
        }
        for(i=0;i<8;i++)
        {
                P2=table2[i];
                delay(50);
        }
        delay(4300);
        for(i=0;i<8;i++)
        {
                P0=table5[i];
                delay(50);
        }
        P0=0xff;
        delay(50);
        for(i=0;i<8;i++)
        {
                P1=table4[i];
                delay(50);
        }
        P1=0xff;
        delay(50);
        for(i=0;i<8;i++)
        {
                P3=table4[i];
                delay(50);
        }
        P3=0xff;
        delay(50);
        for(i=0;i<8;i++)
        {
                P2=table4[i];
                delay(50);
        }
        P2=0xff;
        delay(50);
}

void disp18()                        //状态18 LED从P0.7开始逆时针逐步点亮(每亮8位后就熄灭)
{
        for(i=0;i<8;i++)
        {
                P0=table3[i];
                delay(90);
        }
        P0=0xff;
        for(i=0;i<8;i++)
        {
                P1=table2[i];
                delay(90);
        }
        P1=0xff;
        for(i=0;i<8;i++)
        {
                P3=table2[i];
                delay(90);
        }
        P3=0xff;
        for(i=0;i<8;i++)
        {
                P2=table2[i];
                delay(90);
        }
        P2=0xff;
}

void disp19()                        //状态19 LED从P2.7开始顺时针逐步点亮,(循环2次)并且速度会逐步提高
{
        for(i=0;i<8;i++)
        {
                P2=table3[i];
                delay(100);
        }
        for(i=0;i<8;i++)
        {
                P3=table3[i];
                delay(100);
        }
        for(i=0;i<8;i++)
        {
                P1=table3[i];
                delay(100);
        }
        for(i=0;i<8;i++)
        {
                P0=table2[i];
                delay(100);
        }
        delay(3300);
        P0=0xff; P1=0xff; P3=0xff; P2=0xff;
        delay(200);
/*******************************/
        for(i=0;i<8;i++)
        {
                P2=table3[i];
                delay(50);
        }
        for(i=0;i<8;i++)
        {
                P3=table3[i];
                delay(50);
        }
        for(i=0;i<8;i++)
        {
                P1=table3[i];
                delay(50);
        }
        for(i=0;i<8;i++)
        {
                P0=table2[i];
                delay(50);
        }
        delay(4850);
        P0=0xff; P1=0xff; P3=0xff; P2=0xff;
        delay(200);
}

void disp20()                        //状态20 LED从P2.7开始顺时针逐步点亮(每亮8位后就熄灭)
{
        for(i=0;i<8;i++)
        {
                P2=table3[i];
                delay(90);
        }
        P2=0xff;
        for(i=0;i<8;i++)
        {
                P3=table3[i];
                delay(90);
        }
        P3=0xff;
        for(i=0;i<8;i++)
        {
                P1=table3[i];
                delay(90);
        }
        P1=0xff;
        for(i=0;i<8;i++)
        {
                P0=table2[i];
                delay(90);
        }
        P0=0xff;
}
void disp22()                        //装态22 2个LED自上而下移动(循环4次,且频率渐快,到最快时持续循环12次,然后循环4次频率再逐渐降低)
{
        for(j=0;j<4;j++)
        {
                for(i=0;i<8;i++)
                {
                        P0=table1[i];
                        P2=table1[i];
                        delay(tt);
                }
                P0=0xff; P2=0xff;
                for(i=0;i<8;i++)
                {
                        P1=table0[i];
                        P3=table1[i];
                        delay(tt);
                }
                P1=0xff; P3=0xff;
                tt=tt-10;
        }

        for(j=0;j<12;j++)
        {
                for(i=0;i<8;i++)
                {
                        P0=table1[i];
                        P2=table1[i];
                        delay(20);
                }
                P0=0xff; P2=0xff;
                for(i=0;i<8;i++)
                {
                        P1=table0[i];
                        P3=table1[i];
                        delay(20);
                }
                P1=0xff; P3=0xff;
        }
        tt=20;
        for(j=0;j<4;j++)
        {
                for(i=0;i<8;i++)
                {
                        P0=table1[i];
                        P2=table1[i];
                        delay(tt);
                }
                P0=0xff; P2=0xff;
                for(i=0;i<8;i++)
                {
                        P1=table0[i];
                        P3=table1[i];
                        delay(tt);
                }
                P1=0xff; P3=0xff;
                tt=tt+10;
        }
        tt=70;

}

void disp24()                        //状态24 LED左右交替闪烁
{
        P1=0xff; P3=0xff; P0=0xff; P2=0xff;
        for(i=0;i<2;i++)
        {
                P0=0x00; P1=0x00;
                delay(1000);
                P0=0xff; P1=0xff;
                P2=0x00; P3=0x00;
                delay(1000);
                P2=0xff; P3=0xff;
        }
}

void disp25()                        //状态25 LED交替闪烁
{
        for(i=0;i<2;i++)
        {
                P0=0xaa; P1=0xaa; P2=0xaa; P3=0xaa;
                delay(1000);
                P0=~P0; P1=~P1; P2=~P2; P3=~P3;
                delay(1000);
        }
        P0=0xff; P1=0xff; P3=0xff; P2=0xff;
        delay(200);
}

void disp26()                        //状态26 2个LED开始上下移动半圈(LED不亮流水)
{
        P0=0x00;P1=0x00;P2=0x00;P3=0x00;
        for(i=0;i<8;i++)
        {
                P0=~table1[i];
                P2=~table1[i];
                delay(200);
        }
        P0=0x00; P2=0x00;
        for(i=0;i<8;i++)
        {
                P1=~table0[i];
                P3=~table1[i];
                delay(200);
        }

        for(i=0;i<8;i++)
        {
                P1=~table1[i];
                P3=~table0[i];
                delay(200);
        }
        P1=0x00; P3=0x00;
        for(i=0;i<8;i++)
        {
                P0=~table0[i];
                P2=~table0[i];
                delay(200);
        }
        P0=0xff; P1=0xff; P3=0xff; P2=0xff;
        delay(200);
}

void disp28()                        //状态28 P1、P2和P0、P3交替闪烁
{
        for(i=0;i<2;i++)
        {
                P1=0x00; P2=0x00; P0=0xff; P3=0xff;
                delay(1000);
                P1=0xff; P2=0xff; P0=0x00; P3=0x00;
                delay(1000);
        }
        P1=0xff; P2=0xff; P0=0xff; P3=0xff;
}

void disp29()                        //状态29 逐步顺时针点亮P2、P1的LED,再顺时熄灭后,再顺时针点亮P0、P3的LED,再顺时熄灭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for(j=0;j<2;j++)
        {
                for(i=0;i<8;i++)
                {
                        P2=table3[i];
                        P1=table3[i];
                        delay(100);
                }
                for(i=0;i<9;i++)
                {
                        P2=table5[i];
                        P1=table5[i];
                        delay(100);
                }
                for(i=0;i<8;i++)
                {
                        P0=table2[i];
                        P3=table3[i];
                        delay(100);
                }
                for(i=0;i<9;i++)
                {
                        P0=table4[i];
                        P3=table5[i];
                        delay(100);
                }
        }
        delay(200);
}

void disp31()                        //状态31 逐步逆时针点亮P2、P1的LED,再逆时熄灭后,再逆时针点亮P0、P3的LED,再逆时熄灭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for(j=0;j<2;j++)
        {
                for(i=0;i<8;i++)
                {
                        P2=table2[i];
                        P1=table2[i];
                        delay(100);
                }
                for(i=0;i<9;i++)
                {
                        P2=table4[i];
                        P1=table4[i];
                        delay(100);
                }
                for(i=0;i<8;i++)
                {
                        P0=table3[i];
                        P3=table2[i];
                        delay(100);
                }
                for(i=0;i<9;i++)
                {
                        P0=table5[i];
                        P3=table4[i];
                        delay(100);
                }
        }
        delay(200);
}

void disp32()                        //状态32 LED自上而下逐步点亮,然后从下往上逐步熄灭
{
        for(i=0;i<8;i++)
        {
                P0=table3[i];
                P2=table3[i];
                delay(100);
        }
        for(i=0;i<8;i++)
        {
                P1=table2[i];
                P3=table3[i];
                delay(100);
        }
        for(i=0;i<9;i++)
        {
                P1=table5[i];
                P3=table4[i];
                delay(100);
        }
        for(i=0;i<9;i++)
        {
                P0=table4[i];
                P2=table4[i];
                delay(100);
        }
}

void disp33()                        //状态33 LED从左往右开始点亮(直到全亮),然后从左右两边开始熄灭(直到全部熄灭)
{
        for(i=0;i<8;i++)
        {
                P0=table2[i];
                P1=table2[i];
                delay(100);
        }
        for(i=0;i<8;i++)
        {
                P2=table3[i];
                P3=table2[i];
                delay(100);
        }
        delay(500);
        for(i=0;i<9;i++)
        {
                P2=table4[i];
                P3=table5[i];
                P1=table4[i];
                P0=table4[i];
                delay(100);
        }
        delay(300);
}

void disp34()                        //状态34 LED从左往右开始点亮(直到全亮),然后从中间往左右边熄灭
{
        for(i=0;i<8;i++)
        {
                P2=table2[i];
                P3=table3[i];
                delay(100);
        }
        for(i=0;i<8;i++)
        {
                P0=table3[i];
                P1=table3[i];
                delay(100);
        }
        delay(500);
        for(i=0;i<9;i++)
        {
                P2=table5[i];
                P3=table4[i];
                P1=table5[i];
                P0=table5[i];
                delay(100);
        }
        delay(300);
}

void disp35()                        //状态35  从P2.7、P1.7开始同时顺时针旋转,直到LED全亮
{
        for(i=0;i<8;i++)
        {
                P2=table3[i];
                P1=table3[i];
                delay(100);
        }
        for(i=0;i<8;i++)
        {
                P3=table3[i];
                P0=table2[i];
                delay(100);
        }
}

void disp36()                        //状态36  从P0.7、P3.1开始同时逆时针旋转,直到LED全亮
{
        for(i=0;i<8;i++)
        {
                P0=table3[i];
                P3=table2[i];
                delay(100);
        }
        for(i=0;i<8;i++)
        {
                P1=table2[i];
                P2=table2[i];
                delay(100);
        }
}

void disp39()                        //状态39 P1、P3LED(下半部分)一直亮,上半部分LED向外扩张亮,然后闪烁3次
{
        P1=0x00; P3=0x00;
        for(i=0;i<8;i++)
        {
                P0=table3[i];
                P2=table3[i];
                delay(150);
        }
        for(i=0;i<8;i++)
        {
                P0=table3[i];
                P2=table3[i];
                delay(300);
        }
        for(i=0;i<4;i++)
        {
                P0=~P0; P2=~P2;
                delay(300);
        }
        delay(1000);
        P0=0xff; P1=0xff; P3=0xff; P2=0xff;
        delay(100);
}

void disp41()                        //状态41 LED从P2.7、P1.7开始顺时针同时熄灭,直到全部熄灭
{
        for(i=0;i<9;i++)
        {
                P2=table5[i];
                P1=table5[i];
                delay(100);
        }
        for(i=1;i<9;i++)
        {
                P0=table4[i];
                P3=table5[i];
                delay(100);
        }
        delay(300);
}

void main()
{
        while(1)
        {
                disp22();                //状态22 2个LED自上而下移动(循环5次,且频率渐快,到最快时持续循环16次,然后循环5次频率再逐渐降低 ******
                disp9();                //状态9 间断8格的4个LED亮,然后逆时针逐渐点亮(直到全部点亮)********        1
                disp10();                //状态10 从LED全部亮到全不亮(间断8格的4个LED开始逆时针熄灭)********         2
                disp7();                //状态7 LED自下而上逐渐点亮(直到全部点亮)再依次全灭********* 和19对称
                disp14();                //状态14 从LED不亮到全亮(从P0.0、P1.0、P2.0、P3.7开始逐布点亮) ********1
                disp15();                //状态15 从LED全亮到全不亮(从P0.7、P1.7、P2.7、P3.0开始逐步熄灭)*********2
                disp17();                //状态17 LED从P0.7开始逆时针逐步点亮,并且速度会逐步提高         ************
                disp18();                //状态18 LED从P0.7开始逆时针逐步点亮(每亮8位后就熄灭) **
                disp20();                //状态20 LED从P2.7开始顺时针逐步点亮(每亮8位后就熄灭)**
                disp39();                //状态39 P1、P3LED(下半部分)一直亮,上半部分LED向外扩张亮,然后闪烁3次    **
                disp24();                //状态24 LED左右交替闪烁         **
                disp25();                //状态25 LED交替闪烁                   **
                disp12();                //间断8格的4个LED亮,然后顺时针逐渐点亮(直到全部点亮)*********         1
                disp13();                //状态13 从LED全部亮到全不亮(间断8格的4个LED开始顺时针熄灭)********        2
                disp26();                //状态26 2个LED开始上下移动半圈(LED不亮流水)         *****
                disp19();                //状态19 LED从P2.7开始顺时针逐步点亮,(循环2次)并且速度会逐步提高******** 和7对称
                disp28();                //状态28 P1、P2和P0、P3交替闪烁           **
                disp29();                //状态29 逐步顺时针点亮P2、P1的LED,再顺时熄灭后,再顺时针点亮P0、P3的LED,再顺时熄灭        **** 和31对称
                disp31();                //状态31 逐步逆时针点亮P2、P1的LED,再逆时熄灭后,再逆时针点亮P0、P3的LED,再逆时熄灭        **** 和29对称
                disp32();                //状态32 LED自上而下逐步点亮,然后从下往上逐步熄灭         *****
                disp33();                //状态33 LED从左往右开始点亮(直到全亮),然后从左右两边开始熄灭(直到全部熄灭) *****
                disp36();                //状态36  从P0.7、P3.0开始同时逆时针旋转,直到LED全亮*****
                disp35();                //状态35  从P2.7、P1.7开始同时顺时针旋转,直到LED全亮        *****
                disp41();                //状态41 LED从P2.7、P1.7开始顺时针同时熄灭,直到全部熄灭  *****
                disp34();                //状态34 LED从左往右开始点亮(直到全亮),然后从中间往左右边熄灭 *****
                disp0();                //状态0 所有LED闪烁3次 *******
        }
}
//这个你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