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放大电路电阻R15的作用?

楼主:
请问这个放大电路r15的作用是什么?小弟没见过呀

网友A(2022-10-22):
调零,说白了就是使输入为零时输出为零。

网友B:
调运放零点输出的电位。

网友C:
R16、R17如果远远大于R15的话,那么沙发说的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个取值,沙发的解释不合理,更大的可能是给输出的交流信号加一个直流分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调零,说白了就是使输入为零时输出为零。

有可能是叠加一个直流电平,比如信号传输是4~20mA,就要叠加上一个初始电平,使输入为零时,输出不为零。

网友E:
这个不就是设置输出的 信号叠加的直流电压值吗,信号叠加在输出的电压值上,以直流电压值为x轴,信号超过+15V的部分就被削掉了

网友C:
最佳答案非常不合理,常见运放最差的失调电压是5mV,稍微好一些的可以做到0.15mV,而楼主图中电位器的输出范围是+-11V,实际操作中不可能把失调电压给调整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