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L298N+带编码器的12v直流电机的接线问题

楼主:
直流电机是带霍尔传感器,一共引出6根线,除了电机电源线,其余4根怎么接啊,要实现电机的调速功能,LCD1602显示实时转速,有没有代码资源,求助大佬们了,

网友A(2022-10-22):
编码器电源接51开发板上,还是L298n驱动模块上,C1、C2是接在开发板上吗

网友B:
带霍尔输出的直流电机不能用L298N驱动,要用类似TB6612等来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电源接51开发板上,还是L298n驱动模块上,C1、C2是接在开发板上吗

有霍尔或者光电输出的直流电机不能用L298N驱动,要用类似TB6612等来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带霍尔输出的直流电机不能用L298N驱动,要用类似TB6612等来驱动。

tb6612问了店家,说驱动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电源接51开发板上,还是L298n驱动模块上,C1、C2是接在开发板上吗

C1 C1 接开发板,用中断测速。编码器电源,可以用298的5v输出也可用开发板的。看样子你应该用的是双供电,298要和开发板共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1 C1 接开发板,用中断测速。编码器电源,可以用298的5v输出也可用开发板的。看样子你应该用的是双供电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