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利用stm32单片机实现以下功能是否可行?

楼主(2022-10-22):
功能需求:
1.实时获取旋翼转速(使用光电传感器获取转速信号);
2.实时读取GPS所记录的无人机飞行速度和高度(使用正点原子的GPS模块);
3.实时无人机俯仰角度值(使用正点原子的MPU6050模块);
4.将以上数据实时保存至SD卡模块。

网友A:
你说的这些都可以用STM32实现,没有什么难度。

唯一有问题的是,你设想的2可能完全无法满足你的要求,GPS提供的位置信息精度不满足无人机飞行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些都可以用STM32实现,没有什么难度。

唯一有问题的是,你设想的2可能完全无法满足你的要求,GP ...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B:
1,不知道你这动力是什么,汽油还是酒精?如果是电池,一般都会用BLDC,转速都是可以直接在驱动中获取的,而且,这个转速只是在内部控制的时候有用而已,不需要显示或者实时观看的
2,所谓"实时"的要求是什么,正点原子GPS模块输出数据的速率是20HZ
其它的没有什么好说的,都是单片机基础应用,如果不会,那就先把基础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知道你这动力是什么,汽油还是酒精?如果是电池,一般都会用BLDC,转速都是可以直接在驱动中获取的,而且,这 ...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