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机程序 想要实现反转 有无大佬给个提示

楼主(2022-10-22):
#include <REGX52.H>

unsigned char timer0;
sbit ENA=P1^0;
sbit PWM=P1^1;
sbit DIR=P1^2;

void kongzhi_Init()
{
    TMOD|=0X11;
    TH1=0XFE;
    TL1=0X33;
    TR1=1;
    IE=0X8A;
}
void Tlzd() interrupt 3
{
    TH1=0XFE;
    TL1=0X33;
    timer1++;
}
void main()
{
     kongzhi_Init();
     while(1)
     {
        if(timer0>5)
        {
            timer0=0;
        }
        if(timer0<2)
        {
            PWM=0;
        }
        else
        {
            PWM=1;
        }
     }
}

楼主:
有无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没有电路接法,仅仅这个代码是无法给你具体建议的。

网友B:
步进电机?那就控制DIR输出高低电平呗。

网友C:
首先想要实现电机的正反转要电路支持才行;就是电机要用H桥电路或模块才能实现正反转;另外你的代码能编译成功吗;定义的timer0;在中断中又是用没定义的timer1?还有总中断貌似也没开

网友D:
看电机驱动器或电机的手册,手册上有。

网友E:
你用什么样的电机也不说,是普通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驱动方法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