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的RST是什么元件怎么找?

楼主(2022-10-23):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百度RST
1、RST代表复位电路的意思。
2、RST是RESET的简写,RESET信号一般用于有CPU的电路中,是复位

网友B:
我记得老师讲过的是复位电路

网友C:
一般是 MCU或者元器件上面的RST,表示复位的意思,仿真工具中就上拉个电阻。给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