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ED制作数码管万年历 单片机+ds12c887+max7219 附源程序

楼主(2022-10-23):
长期以来,一直想做一个大数码管万年历,但大数码管笔段大都为几个LED串联组成,显示部分需要较高的电压,不能与单片机共用5v电源。这将使电路复杂化。前些时候受本论坛一个网友的启发,时间显示部分用多只LED并联组成8字形“数码管”,公历农历日期温度都用0.8吋数码管,制作万年历成功,用手机充电器供电,十分方便。单片机用STC89c52RC,时间获取用DS12C887,显示驱动用三支7219级联完成。电路图手工谅解制作,画的不好,望网友们谅解。

电路原理图如下:

/*************说明*************************************************
1.程序主体部分参照ds1302+max7219级联驱动24位数码管万年历程序编辑修改
2.7219初始化要设置0x09,0x0a,0x0b,0x0c,0x0f五个控制寄存器,并且要在
  显示之前初始化,否则可能出现显示错误
3.ds12c887初始化程序两项主要内容1为控制寄存器参数,2为初次设置的时间
日期。两项可合为一函数,887初始化仅限1次,一旦开启887运行,由于887由
芯片内部电池供电,数据不会丢失,因此不需要再次写入
4.由于7219选择不译码和语音报时函数都需要十进制数据,887设置为二进制,
即B寄存器设置DM=1 (要注意,一些中文资料DM=0是错误的)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yyxp.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bsacc.h>                //头文件
#include "eeprom5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max7219.h"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 unsigned int
#include "gton.h"

/*----定义DS12C887数据线---*/
//#define Ds_DATA P0  //DS12CR887数据总线,P0.0-P0.7对应连接AD0-AD7
sbit ds_cs = P2^4;
sbit ds_as = P2^5;
sbit ds_rw = P2^6;
sbit ds_ds = P2^7;

/*----定义其它数据线---*/
sbit s1=P1^4;                         //按键设置+确认
sbit s2=P1^5;                          //加 ,运行状态下为语音播报模式设置
sbit s3=P1^6;                          //减, 运行状态下为闹钟开关设置
sbit s4=P1^7;                          //运行状态下为语音报时开关
sbit s5=P3^4;                          //运行状态下为关闭报警
sbit LED1 =P3^6;                  //闹钟指示灯
sbit deng=P3^7;                         //秒灯
sbit fmq=P2^3;                         //蜂鸣器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void sec_led();                                //控制秒灯的函数
void bofang(uc ms,uc *df);
                          //        0         1           2         3          4           5          6           7          8           9
uc code tab[]={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b,0x00,0x0d};        //不译码段选
uc code tab1[]={0xfe,0xb0,0xed,0xf9,0xb3,0xdb,0xdf,0xf0,0xff,0xfb};                //带小数点
uc code dxy[]={0,1,2,1,0,1,0,1,1,0,1,0,1};
uc set=0,ee;  //设置键按下次数(菜单),定时器溢出次数

char nian,yue,ri,xq,shi,fen,miao,nz_shi,nz_fen;        //定义公历年月日星期时分秒(十进制码)

bit bdata bs,tt,h;          //整点报时标志位,设置完成标志位,秒灯控制标志位
bit bj=0;          //闹铃标志位
bit zdbj=0;                //中断报警标志
bit bjkg=0;                //闹铃开关

uc mode=0;                                //语音播报模式:1报时间;2报日期和时间;3报时间和温度;4三项全报;5关闭
uc disbuff[16]={0,0,0,0,0,0,0,0,0,0,0,0,0,0,0,0};                 //数组用于存放时间温度距离等信息
uc nl_nian,nl_yue,nl_ri;                 //        定义农历年,月,日
bit bdata bs,tt,h;    //语音报时标志,时间设置完成标志位,秒灯标志位,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nz_shi);
        byte_write(0x2001, nz_fen);
        byte_write(0x2002, bjkg);
        byte_write(0x2003, mode);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nz_shi   = byte_read(0x2000);
        nz_fen = byte_read(0x2001);
        bjkg = byte_read(0x2002);
        mode = byte_read(0x2003);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nz_shi   = 12;
                nz_fen = 30;
                bjkg=0;
                mode=4;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void delayms(ui x)                                        //延时x毫秒
{
        ui i,j;
        for(i=0;i<x;i++)
        for(j=0;j<110;j++);

}

/*****ds12c887函数*****/
void write_ds12c887(uc add,uc date)        //写入地址和数据
{

    //date=((date/10)*16)+(date%10); //        十进制转换成DCB码(仅在887设置为BCD数据格式时使用)
        ds_cs=0;
        ds_as=1;
        ds_ds=1;
        ds_rw=1;
        P0=add;
    ds_as=0;
        ds_rw=0;
        P0=date;
    ds_rw=1;
        ds_as=1;
        ds_cs=1;
}

uc read_ds12c887(uc add)  //读数据
{
        uc time;
        ds_as=1;
        ds_ds=1;
        ds_rw=1;
        ds_cs=0;
        P0=add;
    ds_as=0;
        ds_ds=0;
        P0=0xff;
        time=P0;
    ds_as=1;
        ds_ds=1;
        ds_cs=1;
//   time=time/16*10+time%16; //BCD转十进制
        return time;
}

void ds12c887()        //读取写入ds12c887函数
{
        if((tt==1)&&(set==0)) //当退出时间设定时,首先将设定的时间写入芯片
        {
                tt=0;
                write_ds12c887(0x00,miao);                //秒
                write_ds12c887(0x02,fen);                //分
                write_ds12c887(0x04,shi);                //时
                write_ds12c887(0x06,xq);                //星期
                write_ds12c887(0x07,ri);                //日
                write_ds12c887(0x08,yue);                //月
                write_ds12c887(0x09,nian);                //年

        }
        if(set==0)
        {
                 miao=read_ds12c887(0x00);
             fen=read_ds12c887(0x02);
                 shi=read_ds12c887(0x04);
                 xq=read_ds12c887(0x06);
                 ri=read_ds12c887(0x07);
                 yue=read_ds12c887(0x08);
                 nian=read_ds12c887(0x09);

    }

}
/*void DS12C887_init()           //887初始化,设置887寄存器初始参数,仅限初次上电使用
{
         write_ds12c887(10, 0x20);                //DS12CR887寄存器A功能设置,开启时钟振荡器
         write_ds12c887(11, 0x06);                //寄存器B功能设置,不开启闹钟中断使能,数据模式为二进制,24小时模式。
        write_ds12c887(9, 22);
        write_ds12c887(8, 10);
        write_ds12c887(7, 6);
        write_ds12c887(6, 4);
        write_ds12c887(4, 12);
        write_ds12c887(2, 55);
        write_ds12c887(0, 58);
}                                                           */

/*****按键函数*****/
void key()
{
        ui out_set=0;          //退出设置时间记数
        //out_clear=0;

        if(s1==0)                                  //如果s1设置键按下
        {                                                  //
                delayms(5);                          //延时消抖 ()
                if(s1==0)                          //确认s1按下
                {
                        while((s1==0)&&(set!=0))        //已确认s1按下并弹回时
                        {
                                display();                                //显示初始化数据
                                out_set++;                                //
                                if(out_set==300)        // 如果设置键弹开时间达300毫秒
                                {
                                        set=0;
                                        out_set=0;
                                        tt=0;
                                        fmq=0;                        //蜂鸣器短响一声
                                        delayms(20);
                                        fmq=1;
                                        delayms(100);
                                        fmq=0;
                                        delayms(20);
                                        fmq=1;
                                        goto x;
                                }
                        }

                        set++;                                        //进入设置方式1
                        if(set<10)                                //如果设置次数小于8
                        {
                                out_set=0;                        //退出设置
                                fmq=0;
                                delayms(10);
                                fmq=1;
                        }
                        else
                        {
                                set=0;                                //设置次数归0
                                tt=1;                                //设置完成
                                fmq=0;
                                delayms(200);
                                fmq=1;
                        }

x:                        while(!s1)                                //等待s1弹起
                        {
                                display();
                                sec_led();
                        }
                }
        }

        if(set!=0)
        {
                if(s2==0)                                        //如果加键按下
                {
                        delayms(5);
                        if(s2==0)
                        {
                                fmq=0;
                                delayms(10);
                                fmq=1;
                                if(set==1)                        //如果设置键按下次数为1(菜单1,设置年)
                                {
                                        nian++;                        //年增加(随着加键按下)
                                        if(nian==100)
                                        nian=0;
                                        if((dxy[yue]==2)&&(nian%4!=0)&&(ri>28)==1)//当平年二月day大于28时
                                        ri=28;
                                }
                                if(set==2)                        //如果设置菜单为2(设置月)
                                {
                                        yue++;                        //月增加
                                        if(yue==13)
                                        yue=1;
                                        if((dxy[yue]==0)&&(ri>30)==1)        //当小月day大于30时
                                        ri=30;
                                        if((dxy[yue]==2)&&(nian%4==0)&&(ri>28)==1)//当平年二月day大于28时
                                        ri=28;
                                        if((dxy[yue]==2)&&(nian%4!=0)&&(ri>29)==1)//当闰年二月day大于29时
                                        ri=29;
                                }
                                if(set==3)                        //如果设置菜单为3(设置日)
                                {
                                        ri++;                        //日增加

                                        if((dxy[yue]==0)&&(ri==31)==1)        //当小月day被加到了31时
                                        ri=1;
                                        if((dxy[yue]==1)&&(ri==32)==1)        //当大月day被加到32时
                                        ri=1;
                                        if((dxy[yue]==2)&&(nian%4==0)&&(ri==29)==1) //当平年二月day被加到29时
                                        ri=1;
                                        if((dxy[yue]==2)&&(nian%4!=0)&&(ri==30)==1) //当闰年二月day被加到30时
                                        ri=1;
                                }
                                if(set==4)                          //如果设置菜单为4(设置星期)
                                {
                                    xq++;
                                        if(xq==8)
                                        xq=1;

                                }
                                if(set==5)                           //如果设置菜单为5(设置时)
                                {
                                    shi++;
                                        if(shi==24)
                                        shi=0;

                                }
                                if(set==6)                           //如果设置菜单为6(设置分)
                                {
                                    fen++;
                                        if(fen==60)
                                        fen=0;
                                }
                                if(set==7)                           //如果设置菜单为7(设置秒)
                                {
                                        miao++;
                                        if(miao==60)
                                        miao=0;
                                }
                                if(set==8)                           //如果设置菜单为8(设置闹钟时)
                                {
                                        nz_shi++;
                                        if(nz_shi==24)
                                        nz_shi=0;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if(set==9)                                //如果设置菜单为9(设置闹钟分)
                                {
                                        nz_fen++;
                                        if(nz_fen==60)
                                        nz_fen=0;
                             write_eeprom();
                                }
                                while(!s2)                                        //等待加按键弹起
                                {display();}                                //正常显示
                        }
                }
                if(s3==0)                                           //如果减键按下
                {
                        delayms(5);
                        if(s3==0)
                        {
                                fmq=0;
                                delayms(10);
                                fmq=1;
                                if(set==1)                                //如果设置菜单为1
                                {
                                        nian--;                                //年减少
                                        if(nian==(-1))
                                        nian=99;
                                        if((dxy[yue]==2)&&(nian%4==0)&&(ri>28)==1)
                                        ri=28;
                                }
                                if(set==2)
                                {
                                        yue--;
                                        if(yue==0)
                                        yue=12;
                                        if((dxy[yue]==0)&&(ri>30)==1)
                                        ri=30;
                                        if((dxy[yue]==2)&&(nian%4==0)&&(ri>28)==1)
                                        ri=28;
                                        if((dxy[yue]==2)&&(nian%4!=0)&&(ri>29)==1)
                                        ri=29;
                                }
                                if(set==3)
                                {
                                        ri--;

                                        if((dxy[yue]==0)&&(ri==0)==1)
                                        ri=30;
                                        if((dxy[yue]==1)&&(ri==0)==1)
                                        ri=31;
                                        if((dxy[yue]==2)&&(nian%4==0)&&(ri==0)==1)
                                        ri=28;
                                        if((dxy[yue]==2)&&(nian%4!=0)&&(ri==0)==1)
                                        ri=29;
                                }
                                if(set==4)
                                {
                                xq--;
                                        if(xq==0)
                                        xq=7;
                                }
                                if(set==5)
                                {
                                    shi--;
                                        if(shi==(-1))
                                        shi=23;

                                }
                                if(set==6)
                                {
                                    fen--;
                                        if(fen==(-1))
                                        fen=59;
                                }
                                if(set==7)                                         //如果设置菜单为7
                                {
                                        miao--;
                                        if(miao==(-1))
                                        miao=59;
                                }
                                if(set==8)
                                {
                                        nz_shi--;
                                        if(nz_shi==(-1))
                                        nz_shi=23;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if(set==9)
                                {
                                        nz_fen--;
                                        if(nz_fen==(-1))
                                        nz_fen=59;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while(!s3)
                                {display();}
                        }
                }
        }
        if(set==0)                                                                 //如果设置菜单为0,时日设置完成
        {
                if(s2==0)      //如果s2按下
                {
                        delayms(5);
                        if(s2==0)    //如果确认s2按下,语音报时模式选择
                        {
                 fmq=0;                 //蜂鸣器短鸣一声
                                 delayms(10);
                                 fmq=1;
                                 mode++;
                             if(mode>5)
                             mode=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while(!s2);
                        {display();}
        }
                if(s3==0)                        //如果s3按下,报警开关
                {
                         delayms(5);                                          //延时5毫秒
                         if(s3==0)
                         {
                  fmq=0;                 //蜂鸣器短鸣一声
                                  delayms(10);
                                  fmq=1;
                  bjkg=~bjkg;
                          write_eeprom();
             }
                         while(!s4);
                         {display();}
                }
                if(s4==0)
                {
                   bofang(mode,disbuff);
                }
                if((s5==0)&&(bj==1))        //按键关闭闹钟
                {
                   zdbj=1;
                   bj=0;
                   fmq=1;
                }
        }
}

//=====================================================================================
//=====================================================================================

/*****主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         年          月         日           时         分              温度                 秒
   uc  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x13,x14,x15;
        //农历月农历日 闹钟时闹钟分
   uc  y1,y2,y3,y4,y5,y6,y7,y8;

    x1=nian/10;                 //年十位
        x2=nian%10;                 //年个位

        x3=yue/10;
        x4=yue%10;

        x5=ri/10;
        x6=ri%10;

        x7=shi/10;                   //时十位
        x8=shi%10;

        x9=fen/10;                   //分十位
        x10=fen%10;

        x11=wendu/100;       //温度十位
        x12=(wendu%100)/10;
        x13=(wendu%100)%10;

        x14=miao/10;          //秒十位
        x15=miao%10;

    y5=nz_shi/10;    //闹钟时十位
        y6=nz_shi%10;
        y7=nz_fen/10;    //闹钟分十位
        y8=nz_fen%10;

         InitDis_3();

    if(set!=1)                                        // 设置年数据
        {
                WriteWord_3(0x07,tab[2]);
                WriteWord_3(0x08,tab[0]);
                WriteWord_3(0x01,tab[x1]);
                WriteWord_3(0x02,tab[x2]);
        }
        else if(set==1)                                 // 写入年数据
        {
                if(h==0)                                 // 秒灯灭时写入
                {
                        WriteWord_3(0x07,tab[2]);           //显示2
                        WriteWord_3(0x08,tab[0]);           //显示0
                        WriteWord_3(0x01,tab[x1]);   //显示x1
                        WriteWord_3(0x02,tab[x2]);   //显示x2
                }
                else                                         // 秒灯亮时不显示(秒灯闪烁显示数据随着闪烁)
                {
                        WriteWord_3(0x07,tab[10]);         //不显示
                        WriteWord_3(0x08,tab[10]);         //
                        WriteWord_3(0x01,tab[10]);         //
                        WriteWord_3(0x02,tab[10]);         //不显示
                }
        }
        if(set!=2)                                                         // 设置月数据
        {
                if(x3==0)
                {                                                 //如果月十位为0
                WriteWord_3(0x03,tab[10]);                 //不显示
                WriteWord_3(0x04,tab[x4]);
                }
                else
                {                                                         //否则
                WriteWord_3(0x03,tab[x3]);                 //显示x3
                WriteWord_3(0x04,tab[x4]);
                }                 //显示x4
        }
        else if(set==2)                                                 // 写入月数据
        {
                if(h==0)
                {
                        if(x3==0)
                        {
                        WriteWord_3(0x03,tab[10]);
                        WriteWord_3(0x04,tab[x4]);
                        }
                        else
                        {
                        WriteWord_3(0x03,tab[x3]);
                        WriteWord_3(0x04,tab[x4]);
                        }
                }
                else
                {
                        WriteWord_3(0x03,tab[10]);
                        WriteWord_3(0x04,tab[10]);
                }
        }
        if(set!=3)                                                  // 设置日数据
        {

                if(x5==0)
                {
                WriteWord_3(0x05,tab[10]);
                WriteWord_3(0x06,tab[x6]);
                }
                else
                WriteWord_3(0x05,tab[x5]);
                WriteWord_3(0x06,tab[x6]);
        }
        else if(set==3)                                        // 写入日数据
        {
                WriteWord_3(0x05,tab[x5]);
                WriteWord_3(0x06,tab[x6]);

                if(h==0)
                {
                        if(x5==0)
                        {
                        WriteWord_3(0x05,tab[10]);
                        WriteWord_3(0x06,tab[x6]);
                        }
                        else
                        WriteWord_3(0x05,tab[x5]);
                        WriteWord_3(0x06,tab[x6]);
                }
                else
                {
                        WriteWord_3(0x05,tab[10]);
                        WriteWord_3(0x06,tab[10]);
                }
        }

        InitDis_2();

        if(set!=4)
        {
                if(xq!=7)
                WriteWord_2(0x07,tab[xq]);
                else
                WriteWord_2(0x07,tab[(xq+1)]);
        }
        else if(set==4)
        {
                if(h==0)
                {
                        if(xq!=7)
                        WriteWord_2(0x07,tab[xq]);
                        else
                        WriteWord_2(0x07,tab[(xq+1)]);
                }
                else
                {
                        WriteWord_2(0x07,tab[10]);
                }
        }

        if(set!=5)                                                 //设置时数据
        {
                if(x7==0)
                {                                           //如果时十位是0
                WriteWord_2(0x01,tab[10]);   //不显示
                WriteWord_2(0x02,tab[x8]);
                }
                else                                           //否则
                WriteWord_2(0x01,tab[x7]);   //显示时十位
                WriteWord_2(0x02,tab[x8]);   //显示时个位
        }
        else if(set==5)                                       //写入时数据
        {
                if(h==0)                                  //秒灯灭写入
                {
                        if(x7==0)
                        {
                        WriteWord_2(0x01,tab[10]);
                        WriteWord_2(0x02,tab[x8]);
                        }
                        else
                        WriteWord_2(0x01,tab[x7]);
                        WriteWord_2(0x02,tab[x8]);
                }
                else                                           //秒灯亮不显示
                {
                        WriteWord_2(0x01,tab[10]);
                        WriteWord_2(0x02,tab[10]);
                }
        }
        if(set!=6)                                                   //设置分
        {
                WriteWord_2(0x03,tab[x9]);
                WriteWord_2(0x04,tab[x10]);
        }
        else if(set==6)                                           //写入分
        {
                if(h==0)
                {
                        WriteWord_2(0x03,tab[x9]);
                        WriteWord_2(0x04,tab[x10]);
                }
                else
                {
                        WriteWord_2(0x03,tab[10]);
                        WriteWord_2(0x04,tab[10]);
                }
        }

    if(set!=7)
        {
          WriteWord_2(0x05,tab[x14]);
          WriteWord_2(0x06,tab[x15]);
        }
        else if(set==7)
        {
                if(h==0)
                {
                        WriteWord_2(0x05,tab[x14]);
                        WriteWord_2(0x06,tab[x15]);
                }
                else
                {
                        WriteWord_2(0x05,tab[10]);
                        WriteWord_2(0x06,tab[10]);
                }

        }

          InitDis_1();

        if(set==8)
        {
          WriteWord_1(0x05,tab[y5]);
          WriteWord_1(0x06,tab[y6]);
        }
        if(set==9)
        {
          WriteWord_1(0x07,tab[y7]);
          WriteWord_1(0x08,tab[y8]);
        }
        if(set==0)                                                          //如果时钟走时时间设置菜单为0 ,时日设置完成
        {

           SunToMoon(nian,yue,ri);         //调用农历转换

           y1=month_moon/10;                 //农历月十位
           y2=month_moon%10;
       y3=day_moon/10;     //农历日十位
           y4=day_moon%10;
       if(y1==0)
           {
              WriteWord_1(0x01,tab[10]);
                  WriteWord_1(0x02,tab[y2]);
                }
            else
                {
                  WriteWord_1(0x01,tab[y1]);                //显示农历月
                  WriteWord_1(0x02,tab[y2]);
                }
                if(y3==0)
                {
                        WriteWord_1(0x03,tab[10]);
                        WriteWord_1(0x04,tab[y4]);
                }
                else
                {
                  WriteWord_1(0x03,tab[y3]);                //显示农历日
                  WriteWord_1(0x04,tab[y4]);
                }
                if(x11==0)
                {
                   WriteWord_1(0x05,tab[10]);                //温度十位为0不显示
                   WriteWord_1(0x06,tab1[x12]);
                   WriteWord_1(0x07,tab[x13]);
                   WriteWord_1(0x08,tab[11]);        //显示C
                }
                else                                                        //否则
                {
                   WriteWord_1(0x05,tab[x11]);        //显示温度
                   WriteWord_1(0x06,tab1[x12]);
                   WriteWord_1(0x07,tab[x13]);
                   WriteWord_1(0x08,tab[11]);        //显示C
                }
                 if(bjkg==1)
             LED1=0;     //显示闹钟开
                 else
                 LED1=1;

  }
    disbuff[0]=x1;                                   //年十位值  数组0号数据
        disbuff[1]=x2;                                  //年个位值  数组1号数据
        disbuff[2]=x3;                                  //月十位值  数组2号数据
         disbuff[3]=x4;                                  //月个位值  数组3号数据
         disbuff[4]=x5;
         disbuff[5]=x6;                                  //日个位值
        disbuff[6]=xq;                              //星期  数组6号数据
         disbuff[7]=x7;                                  //时十位值  数组7号数据
         disbuff[8]=x8;                                  //时个位值
         disbuff[9]=x9;                                  //分十位值
         disbuff[10]=x10;                          //分个位值
         disbuff[11]=x14;                          //秒十位值
        disbuff[12]=x15;
        disbuff[13]=x11;                          //温度十位值
        disbuff[14]=x12;                      //温度个位值
        disbuff[15]=x13;                          //温度小数位值

}

/*****闹钟函数*****/
void clock_dis()
{
        if(zdbj==0&&bjkg==1&&set==0)
        {
                if(shi==nz_shi&&fen==nz_fen)
                bj=1;
                else
                {
                        fmq=1;
                        bj=0;
                }
        }

}

/*****语音报时函数*****/
void bofang(uc broadcast,uc *str)        //两个参数(节目,数组指针)
{

        uc length,length_finish;          //根据芯片秒数声明播放语句数(大约每句1秒)?
//        length=1;
        if(broadcast==1)                          //播放模式1  只报时间
        {
                length=15;                                  //从第15句开始
                length_finish=26;                  //到第26句结束
        }
        else if(broadcast==2)                  //播放模式2  报时间和日期
        {
                length=0;
                length_finish=26;
        }
        else if(broadcast==3)                  //播放模式3  报时间和温度
        {
                length=15;
                length_finish=33;
        }
        else if(broadcast==4)                   //播放模式4 报时间和日期        温度
        {
                length=0;                                  //从第0句开始
                length_finish=33;                  //到第33句结束
        }
        else                  //否则不播放 模式0
        {
                length=1;          //从第1句开始
                length_finish=1;   //到第1句结束
        }

        if(length<length_finish)
        {
                TR0=0;                                   //关闭定时器
                //speak(25);                   //车站大厅音乐-------开机音乐  */
             while(length<length_finish/*&&flag_bofang*/)        //最大32
                 {
                        if(yyxp_busy==1)                                                        //
                        {
                                if(length==15||length==26)                                //如果播报从15句或26句开始
                                delayms(200);                                                                //延时0.2秒
                                switch (length)
                                {                                                                                //x?

                        case 0:speak(25);length++;break;                         //报时音乐
                                        case 1:speak(27); length++;break;                         //今天是
                                        case 2:if(*str!=0) speak(*str+1); else speak(1);length++;break;                         //年十位
                                        case 3:if(*(str+1)!=0) speak(*(str+1)+1); else speak(1);length++;break;                         //年个位
                                        case 4:speak(16);length++;break;                         //年
                        case 5:if(*(str+2)!=0) {speak(11);length++;} else length++; break;//月十位   为1时播报十,为0时不播报
                                    case 6:if(*(str+3)!=0) {speak(*(str+3)+1);length++;} else length++;break;                //月个位
                                        case 7:speak(17);length++;break;                         //月
                                        case 8:if(*(str+4)==1) length++; else if(*(str+4)>1) {speak(*(str+4)+1);length++;}else length+=2;break;//日十位  为1时跳到case 10播报十,大于1时播报数字并跳到case 10播报十,为0十时不播报跳到case 11
                                          case 9:speak(11);length++;break;                         //十
                                        case 10:if(*(str+5)!=0) {speak(*(str+5)+1);length++;} else length++;break;                         //日个位
                                        case 11:speak(18);length++;break;                         //日
                                        case 12:speak(19);length++;break;                         //星期
                                        case 13:if(*(str+6)==7) length++; else  {speak(*(str+6)+1);length=16;}  break;        //
                                        case 14:speak(18);length+=2;break;                         //日

                                        case 15:speak(25);length++;break;                         //音乐1,3模式报
                                        case 16:speak(22);length++;break;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
                    case 17:if(*(str+7)==1) length++; else if(*(str+7)>1) {speak(*(str+7)+1);length++;}else length+=2;break;  //
                                        //时十位  为1时跳到case 17播报十,大于1时播报数字并跳到case 17播报十,为0十时不播报跳到case 15
                                        case 18:speak(11);length++;break;                         //十
                                        case 19:if(*(str+8)!=0) speak(*(str+8)+1);if(*(str+7)==0&&*(str+8)==0)speak(1);length++;break;                         //时个位
                                        case 20:speak(13);length++;break;                         //点                ---此处修改speak(22为speak(13)

                                        case 21:
                                                if(*(str+9)==1)
                                                length++;
                                                else if(*(str+9)>1)
                                                {
                                                        speak(*(str+9)+1);
                                                        length++;
                                                }
                                                else if((*(str+9))==0&&(*(str+10))==0)
                                                {
                                                        if((*(str+11))==0&&(*(str+12))==0)
                                                        length=25;
                                                        else
                                                        length+=2;
                                                }
                                                else if((*(str+9))==0&&(*(str+10))!=0)
                                                {
                                                        speak(1);length+=2;
                                                }

                                                break;
                                        //分十位  为1时跳到case 10播报十,大于1时播报数字并跳到case 10播报十,为0十时不播报跳到case 19
                                        case 22:speak(11);length++;break;                         //十
                                        case 23:if(*(str+10)!=0)speak(*(str+10)+1); if(*(str+9)==0&&*(str+10)==0)speak(1);length++;break;                         //分个位
                                        case 24:speak(14);length+=2;break;                         //分

                                        /*case 21:if(*(str+11)==1) length++;                                                         //不播报秒
                                                  else if(*(str+11)>1) {speak(*(str+11)+1);length++;}
                                                          else if(*(str+11)==0&&*(str+12)!=0){speak(1);length+=2;}
                                                          else if(*(str+11)==0&&*(str+12)==0){length+=2;}break;
                                        //秒十位  为1时跳到case 22播报十,大于1时播报数字并跳到case 22播报十,秒十位为0秒个位不为0时播报0跳到case 23,
                                        //秒数据为0时不播报跳到case 23
                                        //case 22:speak(11);length++;break;                         //十
                                        //case 23:if(*(str+12)!=0) speak(*(str+12)+1);if(*(str+11)==0&&*(str+12)==0)speak(1);length++;break;        //秒个位
                                        //case 24:speak(15);length=26;break;                         //秒 ---此处修改speak(24)为speak(15)                                   */

                                        case 25:speak(26);length++;break;                         //整 ---此处修改speak(21)为speak(26)

                                        case 26:speak(23);length++;break;                         //当前温度        ---- 此处修改speak(15)为speak(23)

                                        case 27:if(*(str+13)==1) length++; else if(*(str+13)>1) {speak(*(str+13)+1);length++;}else length+=2;break;//温度十位  为1时跳到case 10播报十,大于1时播报数字并跳到case 10播报十,为0十时不播报跳到case 11
                                        case 28:speak(11);length++;break;                         //十
                                        case 29:if(*(str+14)!=0) speak(*(str+14)+1);length++;break;                         //温度个位
                                        case 30:speak(13);length++;break;                         //点        ----此处修改speak(22)为speak(13)
                                        case 31:if(*(str+15)!=0) speak(*(str+15)+1);else speak(1);length++;break;                         //温度小数位
                                        case 32:speak(20);length++;break;                         // 度----此处修改speak(16)为speak(20)

                                }
                                yydelay(2);
                        }
                }
                TR0=1;
                while(!yyxp_busy);        //等待播完

                bs=0;
                delayms(100);
        }
}
/*****秒灯控制函数*****/
void sec_led(void)
{
        if(set==0)
        deng=h;                                //秒灯闪烁
        if(set==1)
        deng=1;                                //按下set键关秒灯

}

/*****定时器T0*****/
void init()
{
        EA=1;
        ET0=1;
        TMOD=0x01;
        TH0=0x3c;        //12M 50ms
        TL0=0xb0;
        TR0=1;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 aa;
        init();          //定时器初始化,启动定时器0

  //  DS12C887_init()   //        初始化ds12c887,仅限初次使用,以后不必写入
//        InitDis ();         //初始化7219

        for(aa=0;aa<30;aa++)  //10毫秒读取一次温度,读取30次
        {
                ds18b20();
                delayms(10);
        }
        fmq=0;                                   //蜂鸣器长鸣
        delayms(200);
        fmq=1;
        delayms(100);
         init_eeprom();                   //eeprom初始化
        while(1)                           //循环执行
        {
            key();                           //按键扫描
                 ds12c887();            //获取时间
        ds18b20();                                  //获取温度
            sec_led();
                 display();                                 //显示
             clock_dis();         //闹钟输出
                if((fen==0)&&(miao==0)&&set==0)                  // hour,min,sec
                {
                        if(shi>=7&&shi<=21)         //7点到21点播报
                        bs=1;
                        if(bs==1)
                        bofang(mode,disbuff);
                }

        /*        if(shi>=7&&shi<=21)         //白天亮度
                {
                   WriteWord_1 (Intensity,11);
                   WriteWord_2 (Intensity,10);
                   WriteWord_3 (Intensity,11);
                }
                else if(shi<7||shi>21)          //夜间节能模式
                {
                   WriteWord_1 (Intensity,0);
                   WriteWord_2 (Intensity,0);
                   WriteWord_3 (Intensity,0);
                }        */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中断函数
{

        TH0=0x3c;        //12M 50ms
        TL0=0xb0;  //定时50毫秒(晶振12M)
        ee++;                //记录溢出次数
        if(ee==10)        //溢出达到10次
        {
                h=~h;        //秒点每秒闪烁一次
                ee=0;
                if(bj==1)
                fmq=!fmq;           //蜂鸣器每秒短叫一次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