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0809测量五种波形的电压的电路程序构思

楼主(2022-10-23):
无失真波形:S1开关拨到上方,RV1适当,三极管Q2的集电极输出顶部失真:S1开关拨到上方,RV1变小,三极管Q2的集电极输出
底部失真:S1开关拨到上方,RV1变大,三极管Q2的集电极输出
双向失真:S1开关拨到下方,RV1适当,三极管Q5的集电极输出
交越失真:S1开关拨到上方,RV1适当,电阻R12输出

以上,是五种波形的输出,使用的是ADC0809采集每个波形的电压数据,显示在LCD1602上,同时在示波器上显示五种失真波形。
程序构思:一个按键控制继电器切换不同的波形(不同的波形对应的RV1地电阻不同,同时双向失真的波形是Q5输出,因此打算用继电器的开断将所需的         电阻和电路加进去)
继电器1:控制双向失真的后续电路   继电器2:控制顶部失真对应电阻的接入   继电器3:控制底部失真对应电阻的接入
按键1:控制波形切换      按键2:复位
       第一步:上电,此时继电器1不吸合,接无失真等波形的电路;继电器2不吸合,接无失真等波形对应的电阻。ADC0809的IN0口采集数据,示波器显示无失真波形,LCD1602显示无失真波形的数据。此时按键1并未按下。
       第二步:按键1第一次被按下,继电器2吸合,接入顶部失真对应电阻,ADC0809的IN0口采集数据,此时示波器显示顶部失真波形。
       第三步:按键1第二次被按下,继电器2断开,继电器3吸合,接入底部失真对应电阻,ADC0809的IN0口采集数据,此时示波器显示底部失真波形。
       第四步:按键1第三次被按下,继电器3断开,继电器1吸合,ADC0809的IN1口采集数据,此时示波器显示双向失真波形。
       第五步:按键1第四次被按下,继电器1断开,ADC0809的IN2口采集数据,此时示波器显示交越失真波形。
       第六步:按键2按下,所有状态回到第一步的初始状态:继电器1不吸合,接无失真等波形的电路;继电器2不吸合,接无失真等波形对应的电阻。示波器显示无失真波形,ADC0809的IN0口采集数据。

以上是我对这个程序的构思,由于是初学者,不太清楚自己这样的构思是否合理,同时也不太清楚怎么去实现,还请各位能给指点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思路是对的,继续往下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是对的,继续往下做就行了。

那我的程序构思是可以的是吗?那控制切换波形的这个按键该怎么去设置?查了资料说是应该定义一个全局变量key_value = 0,如果按一下,key_value = 1;再一下 =2 再一下 =3;再一下 = 4;再一下又 = 0,那具体该怎么去写呀?

楼主:
按照我的这个思路,我把我的设计做了下去,写了一个按键函数去控制几个继电器的切换,已经成功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