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67: 'write_data':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楼主(2022-10-23):
main004.c(68): warning C206: 'write_data':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main004.c(68): error C267: 'write_data':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源代码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isp[]="0123456789";
uchar code disp2[]="Temp: ";
uchar code disp3[]={0xdf,'C'};
uchar code diasp4[]="L:   H:         ";
sbit lcden=P2^1;
sbit lcds=P2^0;
sbit ds=P2^3;
sbit led=P2^5;
sbit led1=P2^4;
sbit beep=P3^5;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uint temp;
bit flag=0;
float f_temp;
uint TH=300;
uint TL=200;
const tab1[]={0x02,0x06,0x04,0x0c,0x08,0x09,0x01,0x03};
const tab2[]={0x01,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
  for(y=125;y>0;y--);
}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lcd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delay(5);
}
void wir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1)
{
lcds=1;
P0=data1;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delay(5);
}
void lcd_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temp_dis(uint value)
{
uchar ge,shi,bai;
bai=value/100;
shi=value%100/10;
ge=value%100%10;
write_com(0x80+7);
write_data(disp[bai]);
write_data(disp[shi]);
write('.');
write_data(disp[ge]);
}
void ds_DS18B20(void)
{
  uint i;
  ds=0;
  i=90;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ds_read_bit()
{
  uint i;
  bit value_bit;
  ds=0;
  i++;
  ds=1
  i+;
  i++;
  value_bit=da;
  i=8;
  while(i>0)i--;
  return value_bit;
}
uchar ds_read_byte()
{
uchar i,j,value_byte;
value_byte=0;
for(i=1;i<=8;i++)
{
         j=da_read_bit();
        value_byte=(j<<7)|(value_byte>>1);

}
return value_byte;
}
void ds_write_byte(cchar write_byte)
{
  uint i;
  uchar j;
  bit write_bit;
  for(j=1;j<=8;j++)
  {
          write_bit=write_byte&0x01;
        write_byte=write_byte>>1;
        if(write_bit)
        {
           ds=0;
           i++;
           ds=1;
           i=8;
           while(i>0)i--;
        }
   else
   {
            ds=0;
         i=8;
         while(i>0)i--;
         ds=1;
         i++;
         i++;
   }
  }
}
void temp_convert()
{
  ds_init();
  delay(1);
  ds_write_byte(0xcc);
  ds_write_byte(0x44);
}
uint temp_get()
{
  uchar temp_lw,temp_high;
  ds_init();
  delay(1);
  ds_write_byte(0xcc);
  ds_write_byte(0xbe);
  temp_low=ds_read_byte();
  temp_high=ds_read_byte();
  temp=temp_high;
  temp<<=8;
  temp=temp|temp_low;
  f_temp=temp*0.0625;
  temp=f_temp*10+0.5;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
{
uchar i,j,k;
write_com(0x80+2);
for(i=0;i<5;i++)
{
   write_data(disp2[ i]);
}
write_data(0x80+0x0b);
for(j=0;j<2;j++)
{
   write_data(disp3[j]);
}
write_com(0x80+0x40);
for(k=0;k<15;k++)
{
   write_data(disp4[k]);
}
}
void warn(uint warn)
{
  unsigned int i;
  if(warn<TL)
  {
   beep=1;
   delay(1);
   for(i=0;i<8;i++)
   {
            P0=tab2[ i];
         delay(60);
   }
   beep=0;
   delay(1);
   led=~led;
   led1=0;
  }
  else if(warn>TH)
  {

   beep=1;
   delay(1);
   beep=0;
   delay(1);
   led=~led;
   led1=1;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flag=~flag;
}
void int0()interrupt 0
{
if(flag==1)
TH++;
else
TL++;
}
void int1()interrupt 2
{
if(flag==1)
TH--;
else
TL--;
}
void main()
{
uchar i;
uint wendu;
TMOD=0x06;
TH0=TL0=0XFF;
IE=0X87;
IT0=1;
IT1=1;
TRO=1;
lcd_init());
dispaly();
while(1)
{
  temp_convert();
  wendu=temp_get();
  write_com(0x80+7);
  temp_dis(temp_get();
  write_com(0x80+0x40+3);
  temp_dis(TL);
  write_com(0x80+0x40+10);
  temp_dis(TH);
  i=50;
  while(i-->0);
  warn(wendu);
}
}

网友A:
write_data这个函数不存在。

网友B:
不仅仅是write_data一个错误,全都是抄写错漏所致。

网友C:
这是你的函数:void wir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1)
这是你的调用:       write_data

一个字符 一个字符的比较 欢迎你找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