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畜牧养殖场的供水系统 需要什么外接设备?

楼主(2022-10-23):
功能:
可以自动给水箱供水,水箱中的水到达低水位自动供水,到达高水位自动停止供水,连接百度云,可以使用百度云控制每个水箱的供水或者停止。定时每天到两个时间段自动供水,手机可以远程控制手动打水。
那位大佬帮忙看一下需要什么外接设备

网友A:
你是想自己搭建电路,编程烧录吗?还是买现成的无线wifi开关,继电器,水位感应探头,条件允许的话加上应急电源和视频探头。然后手机安装上APP,就可以了。

网友B:
研究这,研究那的,不是买个WIFI插座控制电磁阀(什么定时开关机,预约开关机统统搞定)加个浮球最简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研究这,研究那的,不是买个WIFI插座控制电磁阀(什么定时开关机,预约开关机统统搞定)加个浮球最简单吗?

估计是作业
就像红绿灯一样,哪个城市敢让学生设计红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