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技术方面的知识点推挽输出,开漏输出大佬们怎么记忆的?每次看完,过几天就忘记了

楼主(2022-10-23):
推挽输出,开漏输出大佬们怎么记的,我每次看完,过几天就忘记了 。
新手练习发帖子,顺便请教下。
如果我这样发帖子不太礼貌,请轻喷。

网友A:
推挽和开漏的区别找《数字电路》“线与”那部分,读懂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如果是通过背诵和记忆去学习电路,既困难也不准确。需要先吃透模电部分知识深刻理解。范围太宽就至少吃透上拉下拉,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就应该好理解了。电阻可以看成软弹簧,可以把电位上拉或者下拉。MOSFET可看成硬开关,能强有力的控制电位在高低电平。

网友C:
推挽就是手拉手,输出拉着两个MOS管呢。开漏就是只有下面一个开关管,但是上面的那个漏了。

网友D:
我是当模拟电路的放大器记的,工作在线性区就是放大器,非线性就是开关。有点运放和比较器那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挽就是手拉手,输出拉着两个MOS管呢。开漏就是只有下面一个开关管,但是上面的那个漏了。

手拉手这个确实好记,我觉得可以记的久一点了

网友E:
死记硬背就行,用多了就记住了
推挽输出:能输出和吸入电流
开漏输出:只能吸入电流

网友F:
推挽是成对出现的,在电路中(晶体管电路)往往推是一个PNP类型的输出管,挽是一个NPN类型的输出管。
他们连接工作时,任意时刻均只能有一只管子工作,要么是推(PNP工作),输出高电平,要么是挽(NPN工作)输出低电平,具有很强的输出能力,具体电路可以百度一下看看链接图片。
开漏则是NPN型晶体管的发射极与0电位链接,工作输出时晶体管集电极与0电位接通,相当于一个开关,负责与0电位(公共点、GND、负极)接通。
我是这样子理解的,希望对你有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挽就是手拉手,输出拉着两个MOS管呢。开漏就是只有下面一个开关管,但是上面的那个漏了。

手拉手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挽是成对出现的,在电路中(晶体管电路)往往推是一个PNP类型的输出管,挽是一个NPN类型的输出管。
他们 ...

感谢大佬。

网友G:
从输出口记忆即可:
1、推拉输出:能向外提供电流,也能向内灌入电流(此时其它电源供电)。
2、开漏输出:头上一开了个洞漏了,只能由外部向内灌入电流(此时其它电源供电)。自己无法向外提供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