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关机后,电池电量提示,不耗电的方法?

楼主(2022-10-24):
设备关机后,单片机进入休眠,待机电流0.2毫安。每15秒钟唤醒后,检测电池电压,当电压过低,需要提示用户该充电,用LED一直亮耗电,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不用一直耗电。只有两种状态,一种是亏电,一种电量正常。

网友A:
LED可以不用一直亮,比如每秒闪一下就行

网友B:
当电池没电,要指示没电必然需要消耗很大电量,你的休眠电流也太大了吧,我做过休眠定时唤醒ADC测量电压是30多uA,你这200肯定可以继续优化

网友C:
用机械装置,正常、缺电时候状态不一样

网友D: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使用内阻极高的电压表,如果电压表的内阻达到100K,长时间消耗的电流为3.7/100=0.037毫安,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电池没电,要指示没电必然需要消耗很大电量,你的休眠电流也太大了吧,我做过休眠定时唤醒ADC测量电压是3 ...

不但是单片机的电流,还有其他电路

网友E:
双色高亮LED,红色15秒闪烁表示亏电,绿色闪烁表示正常。

网友F:
如地板所说,机械装置。或者用墨水屏这种不更新就不耗电的器件。

网友G:
用电子纸代替LED,芯片用低功耗类的,可以做到待机20uA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