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有没有知道这个刮胡刀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10-24):
1脚接充电口串联二极管和2个并联的20欧电阻。
2脚3脚4脚各接1个LED,有充电指示,有运行指示。

5脚接一个三极管控制电机。
6脚接一个轻触开关,开关另一端接负极。
7脚接100K电阻到负极,和100K电阻到充电口没串联二极管和电阻前的正极。
8脚接负极。

照电路看芯片好像只起到一个开关和指示的作用。充电口经过串联二极管和两个并联的10欧电阻后就直接接了两节串联的电池。

拆开的时候串联的二极管和并联的两个电阻已经烧黑了。用表测量二极管击穿,电阻断路。

请问有知道这个用的是什么型号的8脚芯片吗?
芯片还没拆,下面的电路还没看见。

网友A:
PIC12系列产的那种,价格几毛钱的,如果你想按照电路写程序可以使用PIC12F508

网友B:
8脚的芯片是一个国产单片机,仿PIC的,芯片7脚应该是检测外接输入电压,产品设计简陋,可维修价值不大,丢了再买一个吧!

网友C:
OTP一次烧录芯片,以前2毛钱一颗

楼主:
谢谢大家。
看电路是不是没有充电保护。充电口来的5V经过串联的二极管和电阻后就到电池了。
要是这样的话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看电路是不是没有充电保护。充电口来的5V经过串联的二极管和电阻后就到电池了。
要是这样的话 ...

要么是充电器是专用的,上面有充电IC,很多飞利浦用的就是这种方案
要么是电池有保护板,国产低端产品用的就是这种方案
5V输出-0.7V二极管压降=4.3V,这并没有超过锂电池的电压
所谓4.20不过是大家一个相对安全的数据而已,一般电池的保护板电压都是在4.35V左右
有的充电IC是可以设定4.38V的充电电压的,具体要看锂电池的特性

楼主:
谢谢大家。芯片是没有了。改成开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