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放电电阻封装材质问题

楼主(2022-10-24):
用什么封装材质的电阻,适合高压电容放电,体积不要太大,不太占PCB空间,2000V 200UF 要求1秒放完。

网友A:
李老师这题出的不难啊
解:τ≈5RC=1S,得出电阻取值大约为1KΩ,(此处不要抬杠说还剩1%的电压没有放完,理论是理论,工程应用是工程应用,如果要求真的高,那就:得加钱!)
峰值功率=2000V2/1000Ω=4KW
平均功率=(C*U2/2)/1S≈400W
So,电阻的的阻值为1KΩ,材料为大功率绕线电阻,由于对体积有要求,400W<功率取值>4KW,安全可靠权重高就选4KW附近,体积要求权重高且绕线材料耐冲击性极好就往400W靠近,结合材料性能+成本要求+体积要求,结合实际得出结论

Else:这么精彩的回答,管理员不奖励点黑比?

网友B:
赞同沙发的计算结果!
放电时的平均功率估计:2000V/2*200UF*2000V/1S=400W
实际电阻上的功率:(充电功耗 + 稳态功耗 + 放电功耗)*(周期间隔时效)。需要结合电路不计算。
如果只考虑一次放电,则无需用400W,只要能保持1秒烧不坏就可以了,估计用20W的水泥电阻即可。
电阻最好用带散热器的。

网友C:
楼主的问题估计是随意问的,2000V 200UF 要求1秒放完,这个时间太短了,正常电容放电电阻是与电容直接连接在一起的,目的是断电后释放掉电容电量避免触电,根本没有必要1秒放完电,几分钟内放完电不会影响安全。1KΩ电阻长期接在电容两端是不实际的。如果是断电后用继电器加电阻释放掉电容电量还不如用继电器打开原有负载直到电量消耗完。

网友D:
找高压验电器的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