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器方案怎么选择?

楼主(2022-10-24):
小弟新入门单片机,在做一款蠕动泵控制器,本质就是个可调频的脉冲发生器。在方案选择上困扰很久,故发帖请教大佬支招。

硬件:STC8系MCU(8G或8H都可以)
TM1650+4位数码管
A4988驱动模块+2相4线28或42步进电机
EC11(旋转加减频率,按下存储当前频率)+按键2个(正反转)

基本要求:运转中连续调速灵敏、顺畅、无振动(100Hz~9900Hz)。

方案一:使用定时器0中断产生脉冲,转动EC11加减频率,while(1)扫描EC11键值和按键状态,重装定时器0初值。这是现在用的方案,自我感觉良好,各方面已经达到基本要求了(此方案对MCU要求很低,89C52也能流畅运行)。

方案二:使用MCU产生占空比50%的PWM方波(软件硬件不限),转动EC11加减频率,定时器中断扫描EC11和按键状态,改变PWM频率。
这个可能是比较高级的方案,可是我怎么也调不好(STC8H,高级PWM输出),只要一开中断,肯定对PWM频率有影响。反应在电机上就是EC11调速时有震动,低速时还行感觉不到,高速每转一格速度转换瞬间就有轻微震动,速度不能平稳切换。

后续还想增加功能,加个EC11按下3秒显示不同的下级菜单,输入不同数值。

想请教的是:做为一款产品,选哪个方案最合适?我好在这个方案上继续努力。还是两种都不行,还有更合适的?

楼主:
参考了论坛里的步进电机驱动例子,决定采用方案一。(代码简单,速度还行,可兼容不同型号的MCU)

定时器0产生可调频脉冲给驱动器,新加定时器1中断产生固定的1ms时基,处理各按键的动作。

方案二等以后技术提高了再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考了论坛里的步进电机驱动例子,决定采用方案一。(代码简单,速度还行,可兼容不同型号的MCU)

定时 ...

我觉得就应该选择一,除非你在搞学术研究。

网友B:
仔细阅读所使用的硬件说明书,读通后方案就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