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pcb天线尺寸对信号有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2-10-24):
请教下各位不同pcb天线尺寸对信号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这太难回答了,建议找个专业的天线厂,测个数据吧

网友B:
真要深入就只能买个仪器,天线理论和实际有巨大的差别

网友C:
搞个网分吧,同款天线,不同位置都差异大...

网友D:
影响很大,以后你研究了无线电课程时,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