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新板子时,大家是用拆下来的老芯片焊接吗?

楼主(2022-10-24):
还是用全新的呢?
现在芯片有的还是挺贵的

网友A:
如果拆下来的老芯片没有问题,那可以用。

网友B:
得看看芯片有没有重复利用的价值了。如果是比较贵的芯片(几十元几百元的),又确定芯片是好的,当然可以重复使用。但如果是普通门电路(几毛钱几分钱的)就没必要拆了。

网友C:
算一下,你每小时的工资, 算一下你拆件需要的时间, 你就能计算出, 拆件你是赚了还是亏了。 当然,如果你像我一样开始养老了,多的就是时间,那么基本上,只要价格高于 0.2元单价的件,我一个不拉都会拆下来。

网友D:
地板说得对,浪费就是犯罪

网友E:
贵的肯定拆下来,便宜的也可能顺手就拆下来用了

网友F:
钱够多就全新 鬼才去用旧的

网友G:
再次利用中间过程损坏的可能性更大了,后面查故障都头疼,不太贵建议用心的。

网友H:
能用新的尽量用新的,没有新的采用旧的,新的一般是好的,旧的在拆卸过程中可能有损坏,如果你仅焊几块的话,用旧的也无所谓。

网友I:
用新的,很多东西没有必要节约这个成本

网友J:
各个公司不一样,最好是新版子新元件,旧板子检测好的,有价值的拆下来做维修配件,一般不做新产品,毕竟用过,不能百分比保证完好,即使检测是好的,一旦上了板子,可能就不一样了。

网友K:
分情况,当初在公司的时候很少考虑这些,后来自己做,超过1元的元器件都舍不得扔。

网友L:
我一般都是用新的,如果着急手里没有新的,就凑合用旧的

网友L:
我一般都用新的,如果没有新的,又着急用,就拿旧的用

网友M:
确实看到就不想浪费,但样机也不能用,拆一损坏,二参数变化,如使用这样器件调机,大批量又是新品造成参数不同大面积重调返工

网友N:
得看新板用的是什么片子吧,如果功能等等都是新片的话,旧片就无从谈起。

网友O:
贵的还是慢慢拆下来吧,毕竟也是钱呀

网友P:
旧板子单片机还容易坏吗?

网友Q:
不能浪费,能用还得用上

网友R:
多上焊锡,然后用热风枪慢慢吹,应该可以摘下来,重新使用。我近期试过。

网友S:
自己用,无所谓新的旧的,给别人用,或者离自己工作地非常远,就用新的,否则维护成本太高。

网友T:
基本都是用的新的,在校生,什么器件都是学校里拿。

网友U:
200管脚以上建议用新的,管脚比较密管脚变形后很难焊接好(BGA除外),200管脚一下旧的随便焊,管脚变形了也可修正

网友V:
原则是能拆就拆,能用就用,
这个可不是为了节省啊,完全就是因为环保(穷)

网友W:
只要功能OK,  无所谓新旧,

网友X:
用新的,老的可能有损坏

网友Q:
能用就用,不能浪费,现在挣钱太难了

网友Y:
如果是维修拆下来的芯片会继续使用,如果是全新产品需要使用全新的芯片,对客户负责,诚信是很重要的,不能因为贵而就丧失信誉。

网友Z:
看芯片好坏,好的就拆下来继续用

网友AA:
看拆下来的芯片的情况,没坏的基本可以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