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充电电流问题

楼主(2022-10-24):
不加万用表,正常充电,充电灯亮。串万用表测充电电流,就不能充电了,万用表确定是好的,档位也没错. 20A内阻3欧。

网友A:
万用表的电流档其实内阻很大,特别是便宜货,线非常差,所以不能正确反应充电状态,最好是用一个0.05欧姆的电阻串入,万用表测量电压换算电流

网友B:
楼上正解。不要太迷信你的表

网友C:
找另外一个万用表测一下你现在电流档万用表内阻。

网友D:
貌似只有电压环,如果是万用表内阻太大了,导致充电电流太小,那出现的情况应该是LED间歇性的闪一下。

网友E:
把万用表看成是电阻,就能正解了。
而实际上万用表的确是个电阻。

网友F:
大部分的万用表的线都非常细,内阻大。用0.01欧姆的采样电阻,接成4线开尔文接法,过电流的线一定要粗(最好是250股或以上的硅胶线),采样输出为10mV/A,用万用表200mV直流电压档,3位半表分辨率10mA,4位半表分辨率1mA。

网友G:
电流表的问题吧

网友H:
电池的内阻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