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把一个数组里面的数据,给另一个数组有哪些办法?

楼主(2022-10-24):
先定义数组A[100]={a,b,c...............},B[100]。现在要把数组A里面的数据给数组B。
除了用
for(i=0;i<100;i++)
{
  B[ i]=A[ i];
}这种形式以为,有没有其他速度更快的方式,库函数的方式用不了,用的是51单片机 。,麻烦各位大佬支招。

网友A:
void *memcpy(void *dst, void *src, size_t size);
这个函数的功能为将src上,大小为size字节的数据赋值到dst上。
调用该函数时需要引用头文件cstring,即
#include <cstring>
赋值数组的代码为
memcpy(b,a,sizeof(a));

网友B:
int *aa,*bb;
int i = 100;
aa = A;
bb = B;
while(i--)
*bb++ = *aa ++;
指针访问速度更快

网友C:
不行,51单片机只有120 bytes内存,你的操作最少需要200bytes,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单片机,比如STM8才行。

网友D:
union td
{char A[100];
  char B[100];
} ss;

网友E:
沙发的方法最简单
我个人一般用结构体,懒得打字,结构体声明好之后,就可以像赋值一样的 A = B;了

网友F:
可以使用指针创建两个动态链表

网友G:
一般用dma

网友H:
直接拷贝,或者DMA传输。

网友I:
随着你的功力加深,方法就多了。
最快的是DAM方式。

网友J:
DMA快,51用指针也行

网友K:
51好像有些没有DMA 用指针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K:
51好像有些没有DMA 用指针吧

STC8A8K最新出的有DMA了,但也没认真看,更加没有试过

网友L:
定义一个指针,指向A,然后对指针操作。

网友M:
int a[];//原来数组
int b[];//需要复制到b
b=a;//就行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union td
{char A[100];
  char B[100];

好手动阀十分撒地方

网友N:
用指针吧,像这个层主这样
int *aa,*bb;
int i = 100;
aa = A;
bb = B;
while(i--)
*bb++ = *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