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单片机系统复位区别?用户程序启动区,系统ISP监控程序区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2-10-25):
用户程序启动区,就是从0x0000开始运行用户程序。
系统ISP监控程序区,就是运行厂家的bootloader,管理下载程序。

网友B:
不同单片机需要的复位处理都是不一样的,楼主想得到万能的答案那是做梦。

网友C:
一个空白芯片为什么是可以下载程序呢(如,通过两根线烧录)。
说明它的内部一要有程序通过这两根线交流信息。
这段程序就放在:系统ISP监控程序区。
芯片商编写的一套用于【ISP监控】的程序,所放置的区域就是【系统ISP监控程序区】。
而你写的程序,就是通过【ISP监控】的程序放从【0000H,51系统】放置的,从【0000H】起的这段程序区域就叫【用户程序启动区】
传统的51,上电后是从【0000H】开起运行的,它的缺点是无法实现ISP。
现在改进行的51,上电后先执行【ISP监控】,当【ISP监控】未检测到串行控制命令时,转入【用户程序启动区】执行命令。
例如:【ISP监控】检测到烧录命令,就会执行烧录、擦除……命令。
这就是在烧录时,要上给芯片上一下电的原理。